TDA8950制作遇到问题,上电后的反应是正负电源 电流不平均

楼主(2020-04-17):
上电后的反应是正负电源 电流不平均 输出有高频的正弦波信号 芯片输出还算正常 然后喇叭听起来没有杂声

网友A:
基本上是正常的
这个输出电压是这样的,正负150mV都是在正常范围内,请参考数据手册
数字功放是这样的,如果不是在静音模式,PWM是一直输出的,开启静音了就没有了,你看一下你的PWM频率是不是338.9K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正常的
这个输出电压是这样的,正负150mV都是在正常范围内,请参考数据手册
数字功放是这样的,如果 ...

对的 是一样的可能是输出滤波没有率干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正常的
这个输出电压是这样的,正负150mV都是在正常范围内,请参考数据手册
数字功放是这样的,如果 ...

第一次做这种双电源的数字功放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功放的双电源电流并不平衡 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否正常 第二块板子贴了一些铝箔纸做屏蔽 然后输出电容电感被我改成了22UH 0.47UF就两个静态电流降了一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这种双电源的数字功放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功放的双电源电流并不平衡 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否正常  ...

数字功放IC大多都是这样的了,接不接负载都会有一定的PWM频率噪音输出,只要参数和数据手册上差不多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再降低的了
它这个属于高频电路,画板的时候最好是参照数据手册上的指导去布线,绝大多数的数字功放IC都会有PCB布线指导或者是参照的PCB布线图的,没有经验的人最好是直接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IC大多都是这样的了,接不接负载都会有一定的PWM频率噪音输出,只要参数和数据手册上差不多的话 ...

嗯嗯 确实第一次做这个数字功放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太一样 不过这个集成电路还没找到官方的布线电路图 有参考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B(2020-11-30):
请问下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C(2022-03-09):
功放成本怎么样

网友D:
MODE脚,我用的是5.6V为什么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