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定时器0问题,按下K3,LED亮,松开之后LED持续亮五秒之后灭,请教一下大神

楼主(2020-04-17):
程序逻辑不对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sbit k3=P3^2;
u16 flag=0,t=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scan()
{
u8 t=0;
if(k3==0)
{
  delay(100);
  if(k3==0)
  {
   led=0;
   while(t<50&&k3==0)
   {
    flag=1;
    t++;
   }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TL0=0X18;
if(flag==1)
{
  flag=0;
  i++;
  if(i==5000)
  {
   i=0;
   led=1;
  }
}
}

网友A:
问什么?编译错误还是逻辑不对?

网友B: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sbit k3=P3^2;
u16 flag=0,t=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scan()
{
u8 t=0;
if(k3==0)
{
  delay(100);
  if(k3==0)
  {
   led=0;
   /*while(t<50&&k3==0)
   {
    flag=1;
    t++;
   } */
  }
}
else
TR0=1;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TL0=0X18;
//if(flag==1)
{
  //flag=0;
  i++;
  if(i==5000)
  {
   i=0;
   led=1;
  }
}
TR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什么?编译错误还是逻辑不对?

逻辑不对

网友C: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2^0;
sbit k3=P3^2;
u16 flag=0,t=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scan()
{
        if(k3==0)
        {
                delay(100);
                if(k3==0&&flag==0)
                {
                        led=0;
                        flag=1;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TL0=0X18;
        if(flag==1)
        {
                i++;
                if(i>=5000)
                {
                        i=0;
                        led=1;
                        flag=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