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菜单转换成中文后,不完全还有英文怎么处理

楼主(2020-04-17):
AD15 已经转换成中文菜单,但是有些选项还是英文的,混搭谁有好办法。谢谢大家给个好办法,英文不好实在难受。

网友A:
只能自己多学习几个英文单词了,熟悉了其实比不汉化还好用

楼主:
可是我看有的网上发的软件就是全汉化的,没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自己多学习几个英文单词了,熟悉了其实比不汉化还好用

在着急用,现学估计赶不上了,我见过别人有全汉化的版本,不知道怎么弄得

网友B:
你重新安装吧,找个中文破解版的,好像是有选项直接中文显示的。

网友C:
有些功能用得少,不用害怕,再说我们有谷歌翻译。

网友D:
楼主就不要指望有全中文的电路画图软件了,大部分已经是中文,算是相当好用了,比全英文的好用很多,早期的99SE也没有全中文版,最基本的一些英文术语必须要懂吧,像TopLayer是顶层、BottomLayer是底层,禁止布线层、顶层底层丝印、机械层、锡膏层的这些英文必须要懂,还有一些主要对话框里的英文,一共没有多少,慢慢熟悉,我的英文也很差,经常用也就熟了,现在基本上用英文软件没有障碍。

网友D:
哦,楼主要是急用,学99SE入门最快,如果找到好教材,几天之内就可以画各种电路图了,学会99SE再用AD15也很快,现学AD15,估计楼主十天半月搞不定。

网友E:
不可能完全汉化,谢谢

网友F:
建议你用eda,这是我能想到的最适合你的方法

网友G:
在General设置打钩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