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如何求阻值?环境温度以及B值

楼主:
用单片机怎么能做到既求出热敏电阻的阻值,又求出环境温度呢?

网友A(2020-04-17):
根据厂商提供的温度阻值表和分压偏置电阻值,求出温度电压值,制作成C语言数组表格。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网友B(2023-03-01):
引用 网友A:
根据厂商提供的温度阻值表和分压偏置电阻值,求出温度电压值,制作成C语言数组表格。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

你的例是是用的AD值直接查表转温度。有没有计算NTC阻值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例是是用的AD值直接查表转温度。有没有计算NTC阻值的呢

AD值就是用NTC阻值换算出来的。

网友D:
厂家会提供阻值与温度对照表:

网友E:
NTC测温我一般不计算阻值,根据ADC直接二分法查表得到度,再插值得到0.1度读数。根据NTC的温度-电阻表格,用EXCEL计算出一个ADC读数表即可,比例测量,不需要知道具体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