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置快捷键导gerber个别pin脚连接方式介绍

楼主(2020-04-17):
1, Alleagro 里编辑焊盘
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2、alleagro 重用功能-相同模块复制
              先进入placement edit
1. 框选你已经布局完毕的模块,然后右键=> place replicate create,然后再右键选择 done,在空白的地方点左键(命令窗口里会有提示的)

2. 接下来出现保存模块的对话框,随便取个名字,自己要能区分开就行,点保存,这样复用模块就好了
保存模块下次其他项目里,把这几个模块copy 过去,快速完成布局。
3.接下来就是重用刚才的模块了
选中另一个未布局的模块的所有器件,右键=>place replicate apply,选择你刚才保存的模块名,如果顺利的话就会按照刚才布局好的模块一样布局了
3、快捷键设置
记事本打开,然后添加如下指令
funckey r angle 90
funckey f move
funckey q oops
funckey w done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d delete
funckey h hilight
funckey g define grid
funckey v rats net
4去死铜
当有死铜时,标题栏Shape->Delete Islands会出现如下属性,死铜的个数。点下边的按钮可全部删除死铜。
5作图标准
连接器的端口用,出页符号用
6原理图和PCB交互
在ORCAD 里面OPTION 下面选择PREFERENCES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在里面选择Miscellaneous看见下面 Intertool Communication 前面要打勾,允许原理图`和ALLEGRO交互。这样就可以交互选择了。
7关闭Cadence 原理图 弹出startpage 页面的方法
1. 打开OrCAD 16.5,点view---Toolbar---Command Windows, 确认Command Window前面有一个小勾,这时界面下方会出现一个命令窗口。
2. 在命令窗口中敲入下面的命令并回车:SetOptionBool EnableStartPage 0
3. 关闭OrCAD 16.5,重新打开

8 allegro中怎么倒角
如下图所示
在右边options中输入倒角半径即可。
9 ARTWORK 文件输出

10 使不封闭的shape封闭
Shape ->compose shape
11 设置个别pin脚连接方式

以上的Word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