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WIFI模块的使用

楼主(2020-04-17):
各路大神,stm32  esp8266WIFI模块发送数据到APP,怎么发送这种数据格式啊
   +IPD,xx.x,xx,xxxx
  代表,温度,湿度,PM25

也就是说一次同时发送三个参数

网友A:
uint temp,tempxs,damp,PM25;
...
printf("+IPD温度:%d.%d  湿度:%d  PM2.5:%d\n",temp,tempxs,damp,PM25);

网友B:
应该可以直接发字符串然后做字符串解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