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Verilog语言编写一个功能类似于74LS160的逻辑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4-17):
module fidv1 (rd,clk,et,load,datain,dataout,cout,ep);

input rd,et,load,clk,ep;

input [3:0] datain;

output [3:0] dataout ;

output cout;

reg cout;

reg [3:0] q1;

wire r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d)

if (rd==0) begin q1<=4'd0; end//rd=0时清零

else begin

if(clk==1&load==0) q1=datain;

else if(clk==1&load==1)

begin

if(ep==1&et==1&q1<4'd10) //开始计数

begin q1=q1+1;cout=0;

end

else if((ep&et)==0) begin q1=q1;cout=0;end//保持不变

else if(q1==4'd10) cout=1;//进位输出

end

end

assign dataout =q1;

endmodu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ule fidv1 (rd,clk,et,load,datain,dataout,cout,ep);

input rd,et,load,clk,ep;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