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找寻满足下列要求的单片机

楼主:
各位朋友,公司现在要对以前的程序进行改程序,但是不想改动硬件,现在就是要寻找合适的单片机自己写软件,这个单片机是14个脚的,脚位的VDD跟GND跟应广这款的一样即可,要满足4k以上flash,可反复烧录,51核,内置掉电保护单元(可记忆),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或者有做代理的朋友可以直接联系我,qq:1083610420

网友A(2020-04-17):
STC系列的可以吗?

网友B:
直接做个转接板转换引脚不好吗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性能相近且管脚排列相同的MCU。既然要重新写程序,在不改变硬件环境的情况下只要把PCB连线略微改动一下,可以替换的MCU多得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个转接板转换引脚不好吗

不行的,电路板已经限制死了,只能换IC,其它不能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TC系列的可以吗?

stc的脚位不满足需求

网友E(2020-06-20):
14脚的很难找

网友F:
你要是愿意用转接板,那市场上一大片的单片机可用。需要万能转接板我有现成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