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8.9如何与keil联调

楼主(2020-04-17):
之前装了protues 7.5,把VDM51.dll放到keil,可以跟keil 联调了。现在把protues7.5卸载了,用调试protues7.5的老方法,调试protues8.9,结果keil出现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Proteus 8.9配置keil很简单的,打开编译器配置页面---加入编译器路径--检查--确定

楼主:
大佬,你这是用protues直接调试,不过stc15没有“keil for 8051"选项,只能调试汇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这是用protues直接调试,不过stc15没有“keil for 8051"选项,只能调试汇编。

安装插件vdmagi.exe

网友B(2021-06-22):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24-12-02):
STC51单片机可以吗? 在protues 8.9 中与KEIL 联调

网友D:
现在的PROTUES 版本都 可以包含源代码,直接编译debug运行,
可全速、断点,单步。。。仿真功能一个不漏,和KEIL差不多了。
没必要再联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