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623搭一个放大电路,但不能实现放大功能,为什么?

楼主(2020-04-17):
输入端两极接一压力传感器,毫伏级的,ad623的1脚和8脚试接了2KΩ,10KΩ以及不接,输入端分别给了0mV和0.3mV压差的信号,然后测ad623输出脚6脚和ref脚5脚之间的电压,都只有6.6,6.5mV左右,不管给没给信号,放大倍数是多少都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你运放供电+-5v,传感器供电24v,很可能输入信号超出运放共模电压要求,造成运放工作不正常。

网友B:
输出端是不是负载过重,这个集成块只支持10KΩ以上,RG要1K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放供电+-5v,传感器供电24v,很可能输入信号超出运放共模电压要求,造成运放工作不正常。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是不是负载过重,这个集成块只支持10KΩ以上,RG要1KΩ

输出脚我还什么都没接,还有RG要1KΩ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脚我还什么都没接,还有RG要1KΩ是什么意思?

接在1脚和8脚的电阻就是RG,不装放大倍数为1倍,RG为1KΩ时放大倍数为100,2KΩ时为50,10KΩ时就只有10倍了。由于ad623带负载能力差,负载电阻不宜小于10kΩ,但是空载也会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在1脚和8脚的电阻就是RG,不装放大倍数为1倍,RG为1KΩ时放大倍数为100,2KΩ时为50,10KΩ时就只有10 ...

了解了,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