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白可调电阻焊接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0-04-17):
  1、一般当蓝白可调电阻开封之后,有可能会随着空气表面会吸附一些尘埃及再无,因此事先在电阻的焊接之前,请注意要把要焊的pcb电路板进行清洁以及电阻各个焊点杂物、杂质清除干净,务必对进行焊接之前必须确保其干净,否者是会影响到后置的焊接操作。
  2、其次第二步需进行焊接电阻的洛铁预热,在者可添加一些助焊锡,方便可以提高后置操作的焊接质量及焊接速度,然后只要把蓝白电阻的各端脚插入PCb电路板相应的线路孔进行焊牢固即可。
  3、这时蓝白电阻全部端脚焊接完成后,如在电阻各个引脚焊点还未完全冷却的情况下,请注意不要马上去做焊接检测,因为此时的焊点温度都是属于比较高温的状况,即使一些微小的触动或者震晃的现象都会致使电阻的焊点断开或是虚焊的状况发生。因此需等待几分钟,待焊接温度完全冷却后,再进行后置的检测工作,如果出现有虚焊以及假焊的情况,必须要重新二次焊接。
  蓝白可调电阻焊接注意事项
  1、蓝白可调电阻操作焊接的洛铁对于预热温度不能太过高,因为洛铁预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预测焊接温度的效果兼容,如果一下子预热温度过高,从而是直接一开始就会导致把电阻焊穿或者是焊坏的状况产生,因此请多加注意这焊接之前的细节重点操作。
  2、不管是蓝白可调电阻焊接之前,还是在焊接当中,请注意时刻保持焊接洛铁的清洁及焊点位置的杂质清除,否则过多的吸附在焊点的位置,容易会导致使电阻电阻的焊接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不利的效应,如会造成一些假焊或是焊不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