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很疑惑,为什么led灯全亮了,没有进行流水

楼主(2020-04-17):
为什么led灯全亮了,没有进行流水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void main()
{
        uchar i;
        led=0x7f;

        while(1)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楼主:
这是我之前写的下载是可以正常的,今天想写一个红外遥控控制流水的,写出来全亮,然后我新建了一个项目写了上面的代码,也是全亮,我对比看看了好久没看出来两个有啥区别,为啥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2 //sbit led = P2;是错的   sbit只能定义一个引脚,P2是一个端口,#define 是宏替换,将P2口用led所替换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void main() {         int i,y;         led = 0x7f;                  while(1)         {                 for (i=0;i<7;i++)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         } }

网友A:
流水速度太快,视觉全亮,数据类型用错:void delay(uchar i)改void delay(uint i)。

网友B:
你自己在写程序时要注明每条语句的作用,然后再来检查,是否正确与否。
例如:

#include<reg52.h>             //预处理命令
#include<intrins.h>           //预处理命令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LED P2                 //将P2口定义为LED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2口
void delay(uint i)             //无符号整型 0~65535
{
        while(i--);             //循环50000次
}
void main()                 //主程序
{
        uchar i;             //无符号字符类型,单字节0~255
        led=0x7f;         //0111 1111B ,即P2^7输出低电平  第八个LED灯亮

        while(1)            //  无限循环
        {
                for(i=0;i<7;i++)           //循环7次
                {
                        led=_cror_(led,1);    //将LED右移一位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网友C:
延时太短50ms基本分辨不出来所以看着就像全亮

网友D: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改成
void delay(uint i)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在写程序时要注明每条语句的作用,然后再来检查,是否正确与否。
例如:

我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