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24c02储存电压值LCD显示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4-17):
这是C51单片机设置外部储存24c02的程序,
由LCD1602显示被储存的电压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dress_24C02 0xA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短暂延时 4.7us*/
sbit IIc_Sad = P2^6;
sbit IIc_Scl = P2^7;

static void delay1(uint a)
{
uint x;
for(;a>0;a--)
for(x=114*10;x>0;x--);
}
/*以下五个函数是IIc 时序函数*/

/* 启动I2C 总线*/
void IIc_start()
{
IIc_Sad = 1;
IIc_Scl = 1;
_NOP_();
IIc_Sad = 0;
_NOP_();
IIc_Scl = 0;
}
/*停止I2C 总线*/
void IIc_stop()
{
IIc_Sad = 0;
_NOP_();
IIc_Scl = 1;
_NOP_();
IIc_Sad = 1; //总线置于空闲状态
}
/*IIC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Ic_init()
{
IIc_stop(); //结束之前IIC 的操作
IIc_Scl = 1; //总线置于空闲状态
IIc_Sad = 1;
}
/*IIC 写一个字节 返回应答信号 返回1 设备正常*/
bit IIc_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
bit ack;
for(i=8;i>0;i--)
{
date <<= 1;
IIc_Scl = 0;
IIc_Sad = CY;
_NOP_();
IIc_Scl = 1;
_NOP_();
}
IIc_Scl = 0;
_NOP_();
IIc_Sad = 1;/*8 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_();
IIc_Scl = 1;
if(IIc_Sad==0)//从机设备应答 ack=1
ack = 1;
else
ack = 0;
IIc_Scl = 0;
_NOP_();
return(ack);
}
/*IIC 读一个字节 主机应答信号Master_ack 为1 是应答 0 时非应答*/
uchar IIc_read_byte(bit Master_ack)
{
uchar i,vaule;
IIc_Sad=1;
for(i = 8;i > 0;i--)
{
vaule <<= 1;
IIc_Scl = 1;
_NOP_();
if(IIc_Sad)
vaule++;
IIc_Scl = 0;
_NOP_();
}
IIc_Sad = !Master_ack;//主机应答信号
_NOP_();
IIc_Scl = 1;
_NOP_();
IIc_Scl = 0;
_NOP_();
return vaule;
}
/*以下是24C02 的读写函数*/
/*在24c02 的add 地址中写入一个数据date;返回1 设备正常*/
bit Write_byte(uchar add,uchar date)
{
bit val;
uchar i=0;
IIc_init();
IIc_start();
val = 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写器件地址
while(val==0)
{
if(i++==10) //等待超时(10ms) 可能器件不存在
return(0);
delay1(1); //等待一会
IIc_start(); //重新发送
val = 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写器件地址
}
IIc_write_byte(add);//写存储的地址
IIc_write_byte(date);//写数据
IIc_stop();
return(1);
}

bit Write_more_byte(uchar add,uchar number,uchar *p)
{
bit val;
uchar i=0;
IIc_init();
IIc_start();
val = 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 //写器件地址
while(val==0)
{
if(i++==10) //等待超时(10ms)
return(0);
delay1(1); //等待一会
IIc_start(); //重新发送
val = 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写器件地址
}
IIc_write_byte(add);//写存储的地址
for(i=0;number>0;number--)
{
IIc_write_byte(*p++);//写存储的数据
}
IIc_stop();
return(1);
}

uchar read_byte(uchar add)
{
uchar val=0;
bit R_flag=0;
IIc_init();
IIc_start();
R_flag=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写器件地址
while(R_flag==0) //器件没有应答 可能是内部编程/擦除周期
{
delay1(1); //等待一会
IIc_start(); //重新发送
R_flag=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写器件地址
}
IIc_write_byte(add);//写存储的地址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1);//写器件地址(读)
val = IIc_read_byte(0);
IIc_stop();
return (val);
}
/*在24c02 的add 地址中连续读出一串数据*p 可以一次性读出存储器中所有的数据*/
void read_more_byte(uchar add,uchar number,uchar *p)
{
bit val=0;
IIc_init();
IIc_start();
val = 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 //写器件地址
while(val==0) //器件没有应答 可能是内部编程/擦除周期
{
delay1(1); //等待一会
IIc_start(); //重新发送
val=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写器件地址
}
IIc_write_byte(add);//写存储的地址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Address_24C02+1);//写器件地址(读)
for(;number>1;number--)
{
*p++=IIc_read_byte(1);
}
*p = IIc_read_byte(0); //读最后一个数据主机不应答
IIc_stop();
}

void main()
{
int i;
//uchar xdata a[100];
uchar temp=0;
lcd_init();
while(1)
{

//for(i=0;i<100;i++)
//{
//a[i]=i;
//}
Write_byte(0x05,8);
//Write_more_byte(0,8,a);

temp=read_byte(5);

lcd_pos(0x0a);// 设置显示位置
lcd_wdat(0x30+temp);

Write_byte(0xfa,9);
//Write_more_byte(0,8,a);

temp=read_byte(0xfa);

lcd_pos(0x48);// 设置显示位置
lcd_wdat(0x30+temp);

}
}

网友A(2020-06-09):
请问你有没有仿真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