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DA直接输出正弦波交流电或者输出直流逆变成交流

楼主(2020-04-17):
第一次接触,现在想用DA直接输出正弦波交流电或者输出直流逆变成交流,在这就是AD直接测量2路电压信号,能做到吗?想买那个宝得郭天祥51

网友A:
直流逆变成交流方法很多不一定用DA。

网友B:
使用DA芯片输出正弦波交流电压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要大功率输出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DA芯片输出正弦波交流电压信号没有什么问题,要大功率输出就别想了。

扩展的就是一个自制小变压器和小电阻电容

网友C:
小功率可以DA,大功率还得靠H桥+S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