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G的无线通信装置设计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楼主(2020-04-17):
最近才把c51学完,但是感觉课题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首先说说我的设计目的吧,大概就是用单片机实现对电表信息的采集,然后通过4G传输的方式把信息传输给电脑。

我有以下几个疑问:
首先用什么单片机,我学习单片机购买的51开发版感觉功能太少,不太适合做这个项目;
第二,4G模块是通过什么方式和单片机连接的(物理和程序)都不知道;
第三,用c语言编程可以吗?
第四,这个项目的可行性;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A:
一.51单片机可以实现
二.4G模块可以跟其他无线模块一样,连接单片机TXD,RXD用串口透传
三.C语言比较合适
四.建议用蓝牙或者WIFI模块,成本较低,51单片机发挥不出4G的优势,实在要用4G换STM32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51单片机可以实现
二.4G模块可以跟其他无线模块一样,连接单片机TXD,RXD用串口透传
三.C语言比较合适
...

用4G也是没有办法,这是项目要求的
而且师傅还要求了arm单片机 但是我觉得arm比32还难 实在不适合初学者

网友B:
楼主,你定了吗?我最近也和你有相同的地方,我也还不确定选用什么单片机

网友B:
还请楼主持续更新

网友C:
用单片机的串口链接4G模块就可以了,单片机用哪种,主要看业务需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4G也是没有办法,这是项目要求的
而且师傅还要求了arm单片机 但是我觉得arm比32还难 实在不适合初学 ...

32不是arm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