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线性恒流驱动NU501在LED照明上的典型应用

楼主:
NU501 为线性恒流组件,在应用时需考虑功耗与散热的问题。选用组件电流越高,越须降低NU501的输出端压降,以避免NU501 发出高热。降低输出端的方法如下:

  1、在能维持恒流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电源电压。

  2、在能维持恒流的情况下,尽量增加恒流串联回路中LED的数量。

  3、在能维持恒流的情况下,于恒流串联回路中,加上降压电阻,以减少NU501 的输出端电压。

  4、在系统电源为 24v 以上的工作环境中,建议在 VDD与 VN脚位间并联一 0.1uF至 10uF 的电容,以增加电流的稳定性与可靠度。

网友A(2020-07-01):
用低压定电流恒流IC做的低压LED产品,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每串灯珠电流都是恒定的,能保护灯珠,减少光衰,大大延长灯条的使用寿命
  二是灯条的亮度一致性好
  三是对要求接的长的工程单来说,减少了接线成本和人工成本,恒流灯条和串电阻的灯条成本就差不多了,恒流灯条更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