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1 P3这两个IO口可以接一个按键之后直接接地么

楼主:
各位大佬

P1 P3这两个IO口可以接一个按键之后直接接地么
还是需要串一个10K电阻

网友A(2020-04-17):
从I/O口的特性上看,标准51的P0口在作为I/O口使用时,是开漏结构,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要添加上拉电阻;P1、P2、P3都是准双向I/O,内部有上拉电阻,既可作为输入又可以作为输出。
可以直接使用,不用接电阻。
如图

网友B:
设置为准双向口后可以直接接一个按键后到地,如果外加上拉电阻,开楼模式下也可以直接接一个按键到地。
PxM1,PxM0     =00--->准双向口    01--->推挽
                    =10--->高阻          11--->开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I/O口的特性上看,标准51的P0口在作为I/O口使用时,是开漏结构,在实际应用中通常要添加上拉电阻;P1、P2 ...

请问如果是接LED灯的话
我想让脚位是低电平的时候亮 另一边接5V电源
请问需要加多大电阻才能让LED不被烧
LED是普通的F5草帽LED  单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