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在proteus可以仿真吗?

楼主:
stm32f103c8t6在proteus可以仿真吗?我看了proteus里面的stm32芯片,有一个stm32f103t6但是引脚跟c8t6的不一样,请问基于stm32f103c8t6的系统要做仿真该如何呢

网友A(2020-04-19):
这个想法提的很好,protues里面的stm32仿真芯片一共只有6个好像,你最起码要等下个版本更新,或者去找一下protues的元件库(可行性比较低)然后下载

网友A:
protues8.6还没有更新这个芯片的库,等下个版本吧

网友B:
楼主你找到了吗?我也要仿真这个芯片,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软件

网友C:
可以先用c6代替,只是存储容量小了一点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c6代替,只是存储容量小了一点而已

我也要仿真C8T6,请问在proteus里用C6代替的话,仿真的代码是c8t6的,c6能仿真吗 ?

网友E(2020-05-21):
引用 网友D:
我也要仿真C8T6,请问在proteus里用C6代替的话,仿真的代码是c8t6的,c6能仿真吗 ?

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网友F(2021-03-04):
C8与C6的引脚数相同,C8 内存是 64K/20K,C6 内存是 32K/10K,
若工程的程序代码量及数据量不超出32K/10K,可用C6代替C8 仿真。

网友G(2021-04-16):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找到了吗?我也要仿真这个芯片,但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软件

想问一下你找到了解决方法了吗?我和你需求一样,救救孩子吧

网友H(2022-04-02):
这个c6的库在哪里下载呀

网友H:
现在c8的出来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你找到了解决方法了吗?我和你需求一样,救救孩子吧

亲还在吗?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亲还在吗?找到方法了吗?

Proteus 8.13已有19片STM32模型

网友J:
protues好像没有包含这个芯片的库,等更新看看

网友K:
大神们,现在最新的proteus有了吗,我也找不到呜呜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现在c8的出来了吗?

8.13版本有

网友M(2022-11-15):
据说proteus仿真stm32 和实际差很多,基本不能用

网友N:
可以,但是巨卡,不建议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可以,但是巨卡,不建议

你好,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啊
我现在也想做仿真

网友P(2022-12-21):
如何往Proteus添加stm32f103c8t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e655e58796c7ff369f
stm32f103c8t6器件包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jECZiXz975o7ObXrpsSsg
提取码:a2d3

网友Q:
最新版的Proteus应该可以模拟STM32F103单片机了。

网友R(2023-02-03):
引用 网友P:
如何往Proteus添加stm32f103c8t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i4y1D7EC/?spm_id_from=333.880.m ...

代码和程序都添加不了,没办法仿真

网友S:
现在还没有这个库,可以先用RCT6这种代替一下,这个比C8强大。

网友T:
protues库中还没有

网友U:
proteus仿真51单片机可以,做stm32单片机仿真效果不好。还不如将hex下载到RAM里面执行。

网友V:
换个新版本的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