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16s2单片机下载失败

楼主:
如图,点击下载时,软件就一直处于检测单片机,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数据线没有问题,下载别的单片机时就用的这根数据线。
之前下载这个板子可能是误勾选了其中的某一项,或者误取消勾选的项目,跟老师沟通时发现默认即可。现在的勾选既是默认选项。
出现程序无法下载的原因有几种可能啊?请大佬帮忙看看,现在板子程序无法下载进去。

下载失败画面

下载失败画面

网友A(2020-04-18):
之前回复过类似的问题:一直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烧录器、线没有问题的话根据我的经验,一是RX与TX没有连接对,单片机和烧录器要交叉连接的;而是有两个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板上的电源和烧录器电源);三是RX和TX引脚有连接其它电路,导致烧录时电平无法完全拉低或者抬高。
或者你看看这个贴:http://www.51hei.com/bbs/dpj-183936-1.html

网友B:
把最高波特率降下来

网友C:
冷启动了吗?

网友D:
可能原因:
1、确保单单片机是3V或者5V供电;
2、要确保CH340驱动正常,STC-ISP所选的串口号是正确的;
3、CH340的TX和RX没有与stc8f2k16s2单片机正常连接,要确保TX和RX正常连接,同时要保证P3.0和P3.1没有连接其他无关硬件设备;
4、当STC-ISP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时,stc8f2k16s2单片机需要冷启动(断点后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