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单片机如何使用P4口?

楼主(2020-04-18):
请问有使用过51单片机P4口的大哥吗?
想问下如果能用的话,在程序里面的头文件怎么定义P4口   用的P4^4,P4^5,P4^6 三个管脚

网友A:
P4~P7口与其它口一样用,官方头文件里已有定义。

网友B:
其实就一条解决方案:研读手册!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89-90xx Series MCU IO Demo -------------------------------*/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 Web: www.STCMCU.com -----------------------------------------*/
/* --- Web: www.GXWMCU.com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
//由于P0口为开漏模式,所以需要外接10K左右的上拉电阻才可以正常测试
//对于STC90C5xAD/STC9LEC5xAD系列,P4口的地址为 0C0H
//
//P4.5默认为ALE引脚,需要使用ISP下载软件将它编程为P4.5口才可正常测试
//

#include "reg51.h"

sfr  P4  = 0xe8;
sbit P46 = P4^6;
sbit P45 = P4^5;       //ISP下载需勾选"ALE脚用作P4.5口"
sbit P44 = P4^4;
sbit P43 = P4^3;
sbit P42 = P4^2;
sbit P41 = P4^1;
sbit P40 = P4^0;

//sfr P4 = 0xc0;        //STC90C5xAD/STC9LEC5xAD系列

void delay()
{
    int i, j;

    for (i=0; i<1000; i++)
    for (j=0; j<500; j++);
}

void main()
{

    P40 = 0;
    delay();
    P40 = 1;
    P41 = 0;
    delay();
    P41 = 1;
    P42 = 0;
    delay();
    P42 = 1;
    P43 = 0;
    delay();
    P43 = 1;
    P44 = 0;
    delay();
    P44 = 1;
    P45 = 0;
    delay();
    P45 = 1;
    P46 = 0;
    delay();
    P46 = 1;

    while (1)
    {

        P4 = 0x00;
        delay();
        P4 = 0xff;
    }
}

网友C:
STC15F2K60S2-LQFP44单片机,扩展P4和P5.0、P5.1,指令完全兼容89C51;

网友D:
不能一概而论,STC早期的几个型号,需要开启P4功能后才可以使用,现在的都能直接用,最好用STC自己的头文件,按要求设置下端口。

网友E:
stc中文手册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