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元件的名称是什么?在电阻列表中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楼主(2020-04-18):
在电阻列表中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网友A:
Proteus软件里面吗?

网友B:
RES(resistor)电阻

网友C:
输入 RES 列表里多得很

网友D:
不是很清楚,我也才刚下载protues,今天刚画了个图,也在摸索当中

网友E:
关键字输res就好了,方向阻值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懂了

网友F:
这应该只是分立电阻或集成电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