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于STM32网络摄像头视频推送显示的项目PCB源程序

楼主:
这是一个基于STM32F103ZET6芯片的视频推送项,该项目已经用在了舞台,视频监控等项目上,是一个完整的工程。可以把网络摄像头等实时视频推送给大屏、矩阵等高清大屏。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main.h>
/************************************************

************************************************/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Start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TOUCH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TOUCH_TASK_PRIO                                6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TOUCH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Touch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TOUCH_TASK_STK[TOUCH_STK_SIZE];
//touch任务
void touch_task(void *p_arg);

//LED0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TASK_PRIO                                 8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0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Led0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
//led0任务
void led0_task(void *p_arg);

//字库更新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FONTUPDATA_TASK_PRIO                7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FONTUPDATA_STK_SIZE                        512
//任务控制块
OS_TCB Fontupdata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FONTUPDATA_TASK_STK[FONTUPDATA_STK_SIZE];
//字库更新任务
void fontupdata_task(void *p_arg);

//EMWINDEMO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EMWINDEMO_TASK_PRIO                        5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EMWINDEMO_STK_SIZE                        204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Emwindemo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EMWINDEMO_TASK_STK[EMWINDEMO_STK_SIZE];
//emwindemo_task任务
void emwindemo_task(void *p_arg);

////////////////////////////////////////////////////////
//看门狗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DOG_TASK_PRIO                        4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DOG_STK_SIZE                        128
//任务控制块
OS_TCB DogTaskTCB;
//任务堆栈
CPU_STK DOG_TASK_STK[DOG_STK_SIZE];
//DOG_task任务
void dog_task(void *p_arg);

////////////////////////////////////////////////////////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ART2_Init(36,9600);        //初始化串口2为:9600,波特率.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
        FSMC_SRAM_Init();                //初始化SRAM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EX);          //初始化外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文件系统分配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while(font_init())                //初始化字库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Font Error!");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30,90,200+30,70+16,WHITE);
                        delay_ms(200);
                }
                update_font(30,90,16,"0:");        //如果字库不存在就更新字库
                delay_ms(2000);
                LCD_Clear(WHITE);        //清屏
                break;
        }
        TP_Init();                                //触摸屏初始化
        //IWDG_Init(6,625);            //与分频数为256,重载值为625,溢出时间为4s
        IWDG_Init(5,625);            //与分频数为128,重载值为625,溢出时间为2s
        OSInit(&err);                        //初始化UCOSIII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创建开始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 )"start tas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void                * )0,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OS_PRIO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 )&START_TASK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10,        //任务堆栈深度限位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任务内部消息队列能够接收的最大消息数目,为0时禁止接收消息, 要定义宏OS_CFG_TASK_Q_EN>0,才可以使用这个内部的消息队列
                                                         (OS_TICK          )0,                                        //当使能时间片轮转时用来设置任务的时间片长度,为0时为默认长度,默认长度为时钟节拍除以10        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需要将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定义为1
                                                         (void           * )0,                                        //用户补充的存储区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指定允许检测该任务的堆栈,指定清除该任务的堆栈
                                                         (OS_ERR         *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Start(&err);  //开启UCOSIII
        while(1);
}

//开始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p_arg = p_arg;

        CPU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统计任务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如果使能了测量中断关闭时间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if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当使用时间片轮转的时候
         //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功能,时间片长度为1个系统时钟节拍,既1*5=5ms
        OSSchedRoundRobinCfg(DEF_ENABLED,1,&err);
#endif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创建定时器1
        OSTmrCreate((OS_TMR                *)&tmr1,                //定时器1
                                                        (CPU_CHAR        *)"tmr1",                //定时器名字
                                                        (OS_TICK         )8,                        //8*10=80ms  单次定时器的设置值
                                                        (OS_TICK         ) 0,          //如果是单次定时器该值应该被设置为0
                                                        (OS_OPT                 )OS_OPT_TMR_ONE_SHOT,         //单次定时器
                                                        (OS_TMR_CALLBACK_PTR)tmr1_callback,//定时器1回调函数
                                                        (void            *)0,                        //参数为0
                                                        (OS_ERR            *)&err);                //返回的错误码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ENABLE);//开启CRC时钟
        GUI_Init();                          //STemWin初始化

                //STemWin Demo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EmwindemoTaskTCB,
                                 (CPU_CHAR*   )"Emwindemo task",
                 (OS_TASK_PTR )emwindemo_task,
                 (void*       )0,
                 (OS_PRIO          )EMWINDEMO_TASK_PRIO,
                 (CPU_STK*    )&EMWINDEMO_TASK_STK[0],
                 (CPU_STK_SIZE)EMWINDEMO_STK_SIZE/10,
                 (CPU_STK_SIZE)EMWINDEMO_STK_SIZE,
                 (OS_MSG_QTY  )TASK_Q_NUM,                //任务Msgdis_task需要使用内建消息队列,消息队列长度为2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触摸屏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TouchTaskTCB,
                                 (CPU_CHAR*   )"Touch task",
                 (OS_TASK_PTR )touch_task,
                 (void*       )0,
                 (OS_PRIO          )TOUCH_TASK_PRIO,
                 (CPU_STK*    )&TOUCH_TASK_STK[0],
                 (CPU_STK_SIZE)TOUCH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OUCH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LED0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Led0TaskTCB,
                                 (CPU_CHAR*   )"Led0 task",
                 (OS_TASK_PTR )led0_task,
                 (void*       )0,
                 (OS_PRIO          )LED0_TASK_PRIO,
                 (CPU_STK*    )&LED0_TASK_STK[0],
                 (CPU_STK_SIZE)LED0_STK_SIZE/10,
                 (CPU_STK_SIZE)LED0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字库更新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FontupdataTaskTCB,
                                 (CPU_CHAR*   )"Fontupdata task",
                 (OS_TASK_PTR )fontupdata_task,
                 (void*       )0,
                 (OS_PRIO          )FONTUPDATA_TASK_PRIO,
                 (CPU_STK*    )&FONTUPDATA_TASK_STK[0],
                 (CPU_STK_SIZE)FONTUPDATA_STK_SIZE/10,
                 (CPU_STK_SIZE)FONTUPDATA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看门狗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DogTaskTCB,
                                 (CPU_CHAR*   )"dog_task",
                 (OS_TASK_PTR )dog_task,
                 (void*       )0,
                 (OS_PRIO          )DOG_TASK_PRIO,
                 (CPU_STK*    )&DOG_TASK_STK[0],
                 (CPU_STK_SIZE)DOG_STK_SIZE/10,
                 (CPU_STK_SIZE)DOG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err);

        OS_TaskSuspend((OS_TCB*)&StartTaskTCB,&err);                //挂起开始任务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

//EMWINDEMO任务
void emwindemo_task(void *p_arg)
{
        GUI_CURSOR_Show();
        //更换皮肤
        //BUTTON_SetDefaultSkin(BUTTON_SKIN_FLEX); //BUTTON不能换肤,换肤后按钮就不能再改变颜色了
        CHECKBOX_SetDefaultSkin(CHECKBOX_SKIN_FLEX);
        DROPDOWN_SetDefaultSkin(DROPDOWN_SKIN_FLEX);
        FRAMEWIN_SetDefaultSkin(FRAMEWIN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HEADER_SKIN_FLEX);
        MENU_SetDefaultSkin(MENU_SKIN_FLEX);
        MULTIPAGE_SetDefaultSkin(MULTIPAGE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PROGBAR_SKIN_FLEX);
        RADIO_SetDefaultSkin(RADIO_SKIN_FLEX);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SLIDER_SKIN_FLEX);
        SPINBOX_SetDefaultSkin(SPINBOX_SKIN_FLEX);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indows();
        while(1)
        {
    GUI_Delay(10);  //GUI_Delay()是emwin自带的,移植的时候也是怼OSTimeDly的简单封装!但是GUI_Delay()不单单是延时,他也会重绘无效化区域!OSTimeDly是UCOS的延时,肯定是会引起任务调度的
        }
}

//字库更新任务
//KEY_UP键长按2s更新字库
void fontupdata_task(void *pdata)
{
        OS_ERR err;
        while(1)
        {
                if(WK_UP == 1)                                //KEY_UP键按下
                {
                        OSTimeDlyHMSM(0,0,2,0,OS_OPT_TIME_PERIODIC,&err);//延时2s
                        if(WK_UP == 1)                        //还是KEY_UP键
                        {
                                LCD_Clear(WHITE);
                                OSSchedLock(&err);                //调度器上锁
                                LCD_ShowString(10,50,250,30,16,"Font Updataing,Please Wait...");
                                update_font(10,70,16,"0:");//更新字库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 = RED;
                                LCD_ShowString(10,50,280,30,16,"Font Updata finshed,Please Restart!");
                                OSSchedUnlock(&err);        //调度器解锁
                        }
                }
                OSTimeDlyHMSM(0,0,0,10,OS_OPT_TIME_PERIODIC,&err);//延时10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