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的电路

楼主:
初学电路,想用用单片机IO的高低电平通过EL357控制bt136输出一组220V的电,选择这两个器件主要是成本低,可是本身电路基础太差,这里想请教一下坛内的高手,这个电路应该怎样画

网友A(2020-04-18):
针对你提出的,应该有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如图:

图1 为电阻性负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图2三极管驱动光耦,输出为电阻性负载

图3电感性负载接线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针对你提出的,应该有电阻性负载和电感性负载,如图:

图1 为电阻性负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谢谢指教,我找些器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