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使用红外控制家里的灯 源程序

楼主(2020-04-18):
通过红外通信,使用遥控器控制家里的灯开关,使用继电器作为开关,高电平触发。使用继电接220v一定要看继电器的耐压值,需要大于220v才可以,小于220v的不能用作一般家电控制。程序简单,适合初学者学习,接220v需谨慎。

#include "H_W.h"
//#define GPIO_LED P2
#define GPIO_SMG P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duan[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uchar remote_c_data[4];
uchar display[8];
//uchar Time = 0;
uchar Signal_Code;

sbit relay = P2^0;

sbit LSA = P1^0;
sbit LSB = P1^1;
sbit LSC = P1^2;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 定义八个数码管显示器的位选函数 ,扫描数码管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 = 0; i < 3; i++)
        {
                 switch(i)
                {

                         case (0):
                                        LSA = 0; LSB = 0; LSC = 0; break;           // 000
                        case (1):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           // 001
                        case (2):
                                        LSA = 0; LSB = 1; LSC = 0; break;           // 010
                }
                GPIO_SMG = display[i];
                Delay(100);                     //改变参数的值能实现滚动显示。最大为65535,否则会溢出。
                GPIO_SMG = 0x00;           //清空数码管,以防止出现重影。
        }
}

void main(void)
{
        Remote_Init();
//        GPIO_LED = 0xff;
        relay = 0;
         while(1)
        {
//                Time = 0;  //每次使用前必须初始化为零
                 display[0] = smgduan[remote_c_data[2] / 16];
                display[1] = smgduan[remote_c_data[2] % 16];
                display[2] = smgduan[16];
                Digdisplay();
                Signal_Code = remote_c_data[2];
                if(Signal_Code == 0x45)
                {
//                           GPIO_LED = 0x00;
                        relay = 1;                        //开灯
                }
                else if(Signal_Code == 0x46)
                {
//                        GPIO_LED = 0xff;
                        relay = 0;                        //关灯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remote_Control();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很实用 能分享或者介绍下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实用 能分享或者介绍下原理图吗?

原理图没有的,重点在红外通信上面,首先测试遥控器各个键所对应的键值,通过数码管或者串口显示,记下你想使用的键及对应的键值,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判断接收到遥控器的键值,从而执行相应的功能。我写的这个是判断接收到遥控器的键值与0x45比较,一样继电器吸合,开灯;与0x46比较,一样继电器断开,关灯;你可以接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