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一下使用18650电池给51单片机系统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0-04-18):
本人小白,目前在做一个简易便携的分贝仪,现在是用了麦克风+LM386采集声音,ADC0832完成AD转换,用了44引脚贴片式STC89C52单片机进行数据处理,之后用LCD1602显示出来。整体打算用18650电池供电,使驱动整体系统正常工作,如果只用1节18650电池供电的话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可以吗

网友A:
电压不够

网友B:
18650锂电池的上限和下限电压分别为4.2V和2.75V,LM386和ADC0832的最低工作电压好像都是4V,可以用锂电池供电,但是,工作时间可能只有几分钟,LM386换LM324或者TDA1308,可以在3V正常工作,建议换内部自带ADC的单片机, 2.75-4.2V的锂电池,如何保证测量精度?要搞好电压基准或者稳压。用两只锂电池串联+7805就可以用楼主方案了,不可能升压+稳压吧,成本更高,电路也复杂了。

网友C:
哥们,时代已经改变了,ADC0832已经过时了
STC8A4K32S2A12
用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吧,2.0V-5.5V供电,自带12位ADC,端口内置上拉电阻,价格和STC89C52是一样的,却省去了上拉电阻和ADC0832
一节18650电池完全可以带动,加个7330稳压基本就可以了,我DIY基本都是用这个型号的单片机,STC8A系列以外的STC系列单片机基本都是一样的,用处不大

网友D:
STC89C52单片机工作电压5.5V - 3.4V(通常用5V);LM386工作电压范围宽,4-12V or 5-18V;LCD1602芯片工作电压:4.5—5.5V 。三都的电压都在5V左右,建议用5V供电。
方法:
1,将18650电池接升压模块后,稳压在5V,输出给单片机供电。最简单的是用充电宝就可以了。
2,可以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再用7805稳压模块稳压,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E:
18650的电压范围:2.8V-4.2V。为了确保全部电路能够正常工作,可以用DCDC模块将电池电压升压到5V,再用5V电压给系统供电。18650要买那种尖头的,这种带保护板,可以防止电池过放损坏。

网友F:
LM386是功放,而且供电最低要求4伏以上,换成低压供电的运放吧。

网友G:
使用电池电源时,最好使用升压转换器在整个工作电压范围内提供稳定的电压。

网友H:
18650锂电池电压在(3.8-4.2V),单片机工作电压在(4.5-5.5V),不够电压,需要加升压+保护+滤波稳定电路,这种方案很成熟了,百度上搜一下很多芯片组方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