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达到指定的温度和感应到有人后,显示屏就会定住不刷新了,而且也发不出信息

楼主(2020-04-18):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value;

        Uart_Init();

        chushihua_kz();

        phone(phoneNumber);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        init_int0();
        while(1)
        {

         if(flag_2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
                {
                        flag_200ms = 0;
                        value ++;
                        if(value >= 4)
                        {
                                value = 0;
                                if(miao != 0)
                                {
                                        miao --;    //时间减1
                                }
                                if(miao == 0)
                                        flag_en = 0;
                        }
                        if(hw == 1)  //感应到人
                        {
                                miao = 30;
                                write_string(1,14,"Y ");
                                flag_en = 1;
                        }
                        else
                                write_string(1,14,"N ");
                                write_sfm2(1,0,miao);

                        temperature = 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fengshan_kz();        //风扇控制函数

                        write_sfm3_18B20(1,8,temperature);

                        if((flag_en == 1)&&(temperature >= t_high))
                        {
                         sendMessage(phoneNumber,msg);
                        }
                }
        }
}

网友A:
应该是sendMessage(phoneNumber,msg);这里了,你还不贴出来。。。看看这个函数里是不是有哪里没执行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