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步进电机启停 液晶显示电机状态,有源码和仿真电路

楼主: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声明
sbit rs=P2^0;//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sbit rw=P2^1;//1602读写引脚
sbit e =P2^2;//1602使能引脚
sbit IN1=P3^3;//电动机方向引脚1
sbit IN2=P3^4;//电动机方向引脚2
sbit ENA=P3^5;//电动机使能引脚
sbit key_hy=P3^7;//红外传感器
sbit key_end=P3^6;//行程开关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x,y;
        for(x=0;x<xms;x++)
                for(y=0;y<122;y++);
}
//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指令模式
        rw=0;//写
        P0=com;
        delay(3);
        e=1;
        delay(25);
        e=0;
}

//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数据模式
        rw=0;//写
        P0=dat;
        delay(3);
        e=1;
        delay(25);
        e=0;
}
//初始化1602液晶
void init_1602()
{
        delay(1000);
        write_com(0x38);//双行显示,5*7字符
        write_com(0x0c);//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向后显示
        write_com(0x01);//清屏
        delay(10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_1602();//1602液晶初始化
        IN1=0;//初始状态电动机停止
        IN2=0;
        ENA=0;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C'); write_data('L');write_data('O');write_data('S');write_data('E');
        while(1)
        {
                if(key_hy==0) //红外传感器检测到信号
                {
                         IN1=0;//电动机运行,后备箱车门打开
                         IN2=1;
                         ENA=1;
                         //lcd1602显示ON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O'); write_data('P');write_data('E');write_data('N');write_data(' ');
                         delayms(5000);//开启5秒
                         IN1=0;//电动机运停止
                         IN2=0;
                         ENA=0;
                         //lcd1602显示STOP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S'); write_data('T');write_data('O');write_data('P');write_data(' ');
                }
        }
}

网友A(2022-11-26):
这个红外检测具体是怎么用的呢  检测到信号 然后点击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