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p4.2,p4.3口在哪,怎么调用(有程序最好),求指导

楼主(2020-04-18):
(无正文)

网友A:
到WWW点STCMCU点COM下载一份说明书就可找到其引脚了

楼主:
想再接个蓝牙模块,但他的1.2,1.3口已经用了,想问问用寄存器改到p4.2、p4.3具体是什么意思,怎么操作,求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B:
你说的 stc12c5a60s2 40脚没有p4.2,p4.3口,要找管脚多的芯片才有p4.2,p4.3口。

网友C:
sfr P4=0xC0;

网友C:
sfr P4=0x40;
sbit p42=P4^2;
sbit p43=P4^3;
主程序内直接调用就行
例如:
p42=0;
p43=0;

网友D:
stc12c5a60s2有3种封装,40脚的没有P4.2,P4.3,44/48脚的才有P4.2,P4.3。使用方法与其它端口相同。

网友E:
研读手册
PDIP40没有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2C5Axx Series MCU IO Demo -------------------------------*/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0513-55012956,55012947,55012969 ---------------------*/
/* --- Tel: 86-0513-55012928,55012929,55012966----------------------*/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reg51.h"

sfr P4   = 0xC0;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fr P4SW = 0xBB;                    // - LVD_P4.6 ALE_P4.5 NA_P4.4 - - - -

void delay()
{
    int i, j;

    for (i=0; i<1000; i++)
    for (j=0; j<500; j++);
}

void main()
{
    P4SW = 0x70;

    P40 = 0;
    delay();
    P40 = 1;
    P41 = 0;
    delay();
    P41 = 1;
    P42 = 0;
    delay();
    P42 = 1;
    P43 = 0;
    delay();
    P43 = 1;

    while (1)
    {
        P4 = 0x00;
        delay();
        P4 = 0xff;
    }
}

网友F:
直接就行
在stc12c的头文件里就申明了那个引脚的地址
但一定在烧录器的哪里按下那个按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12c5a60s2有3种封装,40脚的没有P4.2,P4.3,44/48脚的才有P4.2,P4.3。使用方法与其它端口相同。

我还想着有呢,我的电路已经焊好了,现在改用44脚的就要重新焊了,太麻烦了。我用的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就行
在stc12c的头文件里就申明了那个引脚的地址
但一定在烧录器的哪里按下那个按钮才行

我的蓝牙模块需要用到RXD和TXD脚,你说的这种方法好像实现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想着有呢,我的电路已经焊好了,现在改用44脚的就要重新焊了,太麻烦了。我用的51单片机

P1.2/P1.3也可以用串口RXD和T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P1.2/P1.3也可以用串口RXD和TXD

就是因为这些口都已经用过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