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0-04-18):
家里信号不好,我又买了一个路由器(小米4C)放在主路由器旁边,用网线连起来,发现,这个路由器(小米)时不时的断网(有显示,能连上,慢的用不成),指示灯闪烁频率特别高,但是都网,也没有其他设备用网,这是咋了。

网友A:
看机器背面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机器背面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有线中继需要对主从路由器怎么修改???无线和有线哪个好点

网友B:
试试通过将其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来重新开始,然后逐步进行设置,并注意在哪一步出错。

网友C:
这个首先啊,每个路由后面都会有 恢复出厂设置按键 长按5s以上 你也可以登录路由的管理网站 看一下 自己家的路由到底接入了多少设备 多设备接入也会产生这类影响 可以更改密码 最后不行就找电信的来看看线路了,可能会出线线路老化 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D:
可以试试将路由器重置后再连接试试,也可以先断开路由器电源,再重新连接

网友E:
可以关闭电源键重启试试

网友F:
换个路由器试试看看 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G:
很大的可能还是配置问题,最好配置成AP模式或者中继模式

网友H:
重新连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