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我在论坛下载了几个实例 但是程序文件和仿真打不开 求帮助

楼主:
大神们 我在论坛下载了几个其他人的实例 但是里面的keil和proteus文件都打不开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麻烦大家啦

网友A(2020-04-18):
你下载keil5试一下

网友B:
1.keil版本较低
2.没有正确解压

网友C:
首先要在自己电脑上安装好keil和proteus软件,再打开下载要学习的实例。
如果打不开那就是版本不合适,要重新安装相适应的proteus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在自己电脑上安装好keil和proteus软件,再打开下载要学习的实例。
如果打不开那就是版本不合适,要 ...

我重新装了keil5和proteus8之后还是不行,下载的实例解压出来文件名是乱码,最后我把文件夹名字改了就可以打开了。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D:
感谢大家的帮助,我把keil和proteus都卸载了,装了最新的,我下载的实例文件名称是乱码,改了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