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ISP下载程序时,检测不到单片机,求解。

楼主:
用单片机写了一个232通信程序和485通信程序,图上J11是下载口,RXD,TXD直接连接的单片机P3.0,P3.1,有时下载程序就会一直检测不到单片机,只能把MAX232CES芯片取下程序才能下载成功,不久后又会出现同样问题,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2020-04-18):
检查驱动吧

网友B:
和MAX232芯片之外的东西都没关系,因为拆下MAX232芯片就能检测到并下载成功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先点下载再把单片机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