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求助,怎么把共阴数码管换成共阳?

楼主(2020-04-18):
这是51单片机的60秒计时器设计,但我不知道怎么把共阴数码管换成共阳数码管,电路连线和代码怎么改,求大佬指教。

网友A:
元件库里选择共阳数码管拖到页面覆盖原共阴数码管(注意:要对齐),弹出是否替换对话框点击确定。

网友B:
要改的地方挺多,初学者还是先找例程看。

网友C:
共阴数码管换成共阳数码管,需要在P30和P31加接PNP 三极管扩流。
代码可以把显示代码由共阴改成共阳的。也可以直接在主程序的显示函数里面取反。
P1=~hige
P1=~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