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电路11.0592MHz和12MHz区别大吗?

楼主(2020-04-18):
自己弄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点亮一个流水灯程序,发现12MHz点亮熄灭比11.0592快很多,但是我在网上买的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测试了一下,发现11.0592和12的没什么区别,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标准的51单片机晶振是1.2M-12M,一般由于一个机器周期是12个时钟周期,所以先12M时,一个机器周期是1US,好计算,而且速度相对是最高的(当然现在也有更高频率的单片机)。 11.0592M是因为在进行通信时,12M频率进行串行通信不容易实现标准的波特率,比如9600,4800,而11.0592M计算时正好可以得到,因此在有通信接口的单片机中,一般选11.0592M。

网友B:
用11.0592串口波特率误差小一些,不用串口两者差不多。

网友C:
这两个晶体振荡器具有不同的频率,它们虽然不同,但不应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