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蓝牙控制arduino(代码+app+教程)

楼主:
手机蓝牙控制arduino
一、需要掌握的知识
a)      简易控制arduino  App制作完成
b)      Arduino点亮一个LED
二、了解蓝牙模块
1.       蓝牙模块图片
2.       蓝牙与arduino连线方式
注意:把蓝牙模块接好,下载程序时要取下蓝牙模块,接到扩展板上。
先来接线,主板+5V连接蓝牙 VCC,主板 GND 连接蓝牙-GND,主板 TX 连接蓝牙 RX,RX 连接蓝牙 TX。
当蓝牙模块成功的与手机连接电源后,蓝牙模块电源指示灯会闪烁,连接指示灯绿灯会点亮,连接成功后,指示灯常亮。
三、面包板连线——蓝牙与LED
连接图
实验成功

四、程序
在串口检测中, Arduino 接收到我输入的"r"后,是 pin12 接口的 LED 闪烁一下,接收到我输入的"B"后,是 pin12 接口的 LED 点亮,接收到我输入的"A"后,是 pin12 接口的 LED 熄灭,再输出 Hello World!字样。
int val;//定义变量val
int ledpin1=12; //定义数字接口12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ledpin1,OUTPUT);//设置数字12口为输出接口,Arduino 上我们用到的I/O 口都要进行类似这样的定义。
}
void loop()
{
  val=Serial.read();//读取手机发送给Arduino 的指令或字符,并将该指令或字符赋给val
  if(val=='r')//判断接收到的指令或字符是否是“r”。
  { //如果接收到的是“r”字符
    digitalWrite(ledpin1,HIGH);//点亮数字12口LED。
    delay(500);
    digitalWrite(ledpin1,LOW);//熄灭数字12口LED
    delay(500);
    Serial.println("HelloWorld!");//显示“Hello World!”字符串
  }

这只是部分代码和资料,详细信息在文档中,下载附件(包括制作简单的手机APP教程)

网友A(2020-04-24):
jdy 16 蓝牙模块用这个app提示err  507  连接不上(已配对)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学习了,学学蓝牙

网友C:
请问,手机APP用啥软件开发?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手机APP用啥软件开发?谢谢!

App Inventor 2,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