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要有16位单片机了!

楼主(2020-04-18):
我在stc官网上看到的,stc16f系列,官网还是写着抗干扰、无需外部复位和晶振这些,自己感觉可以当stc15用当然这是16。。。
封装写着有lqfp和qfn,还是没有直插stc8系列没出直插,16还是没有直插。
但是,我发现这个主频和15一样,到35M,感觉16位单片机还可以更快一些。
剩下的看官网吧。
资料网址,希望不违规

单选投票, 共有 84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STM32我学习一个月,我就放弃了,我感觉有51单片机就够了,会51单片机很快就可以过度到STC15然后到STC8, 然后stc16,程序基本都是通用,很容易就上手,以后出STC32一样的过度

网友B:
有现货了么

楼主:
现在没有,官网上只是写着提前通知。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玩意可以运行用asm写的dos吗?

网友D:
16位是430和PIC的天下
STC出的16位只能叫“真.16位MCU”
8051所有指令中只有一条是16位,其它全是8位的指令,修一条时速300公里的高速给自行车来跑?
不得不说一下STC这公司的神奇了:超强抗干扰(它敢跟PIC的OTP系列比吗?),无法解密(实际上万把块钱就能解密,没有人会去拿STC官网那10万来断送自己的饭碗的),还有在数据手册里给自己打广告的…………
虽然一直在用STC来DIY一些东西,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开始学单片机就是STC的8051单片机了......

网友E(2020-06-29):
想知道Keil 支持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TM32我学习一个月,我就放弃了,我感觉有51单片机就够了,会51单片机很快就可以过度到STC15然后到STC8,  ...

希望STM董事局可以採納你的意見,及早結束業務投入51區。否則將是MCU界的悲劇

网友G:
还是stm32好用

网友H:
64位都有了,直接上64位

网友I:
你会发现公司用的都是性价比极高的芯片  ,比如赛元的,一名正在实习的小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会发现公司用的都是性价比极高的芯片  ,比如赛元的,一名正在实习的小白。

那得看是什么公司吧,我公司用的stm8,stm32,fpga....

网友K:
小公司用PIC 和STM的多一点吧

网友L:
从启点就慢了别人一大截,居然好意思拿来炫耀!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玩意可以运行用asm写的dos吗?

应该不可以

网友N:
stc8有直插的呀,我都买了好多片,stc8A8K****

网友N:
看了看PDF,有那么牛叉嘛?

网友O:
不早几年出来,SMT32早用几年了!一出世就差了别人一搓子

网友P:
16位机是 过渡机型,  会有点尴尬的,    现在的主流是8位机和32位机!

网友Q:
别人32位的都出来了,姚老板这么多年,还没什么动静

网友R:
引用 网友A:
STM32我学习一个月,我就放弃了,我感觉有51单片机就够了,会51单片机很快就可以过度到STC15然后到STC8,  ...

请你试试用STC运算一下浮点和双精度浮点数的乘除,看看有什么结果你就知道了。

网友S:
刚刚才学会STC8,听说会有stc16很高兴,就不知STM32是否是国产的,如果不是国产的就很担心,如果有一天厂家不卖了那我做好的底板该怎么办?所以我还是很虔诚地跟着STC走,希望他能带我到16,32,64的天堂,还有我用的什么KEIL编译器好像是软银的,有没有国产的编译器?万一被禁止使用该怎么办?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T:
STC哪款型号是16位,发上PDF上来大家了解了解

网友U:
在产品设计中,最常用的是8位单片机。 16位单片机没有8位和32位有用。 由于32位的价格不断下降,因此16位单芯片计算机可能没有市场优势。

网友V(2020-11-01):
跟8位51一样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W:
呃呃RAM太小了,摄像头一张照片至少就要几十K的RAM,继续加油吧!很喜欢STC!!

网友N:
stc8系列没出直插??谁说的,我都买了好几片呢。STC8A8K64S4A12

网友X:
如果价格便宜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Y(2020-12-13):
样品已出。可以试试。速度快很多,而且从51迁移也很方便。

网友Z:
STC32啥时有戏?

网友AA:
好棒好棒 第一时间试试

网友AB:
实样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AC(2021-01-14):
16位单片机如果价钱能和目前的51系列看齐,不然是没有生存空间的,32位单片机现在的价格已经很低了。INTEL的96系列都没有生存下来!

网友AD:
16位已经来到,STC32也不会远了吧。期待

网友AE:
这就是STC16F40K的核心板。

声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自行纠正。

一、编译器相关:
        1、必须安装keil C251编译器,并且,需要把STC16F的型号添加到软件安装目录,并且需要使用STC16F系列的头文件

        2、项目工程Options for Target 的配置
                A、CPU Model 选择:Source (251 native)
                B、Memory Model 选择:需要根据程序复杂程度做选择。一般选择Small:data vars far const ptr-4
                C、Code Rom Size 选择:Large,64K program。Code Rom Size 模式如果是:Huge,64K functions,16M progr,那么会导致P0口的矩阵键盘工作不正常。

二、芯片接口相关:
        1、除P30 、P31,其余IO口默认都是高祖模式,需要配置IO口模式才能正常使用。

        2、LQFP48的第16脚不同:STC15W是P5.5,STC16F是电压参考脚ADC_VRef+。

        3、和STC8H8K一样,STC16F LQFP48 也没有P1.2,用P4.2来控制NRF24L01_CSN

三、C251的语法与STC16F的寄存器:
        1、xdata 的变量,必须是写成 static u8 xdata count;  而不能写成 static xdata u8 count;

        2、C251的函数中定义的 指向code的指针变量,需要填写数据的存储位置code。例如:(u8 Reg,u8 code *pBuf,u8 len),表示查找code 数组。

        3、16位全局变量保存到xdata区间后,如果不能正常读写,调整Memory Model选择:Large,xdata vars far const ptr-4。也有可能选择Small:data vars far const ptr-4

        4、带参函数赋值时,不支持+-*/ 符号,例如 OLED_Write_Reg(0xb0+PAGE);   改成OLED_Write_Reg(0xb0|PAGE); 即可。加号改成 按位或

        5、STC16F需要在主函数第一句写  WTST=0;  让CPU执行单指令,让CPU速度正常

        6、STC16F需要把AUXR的 EXTRAM位写1,才能读写xdata存储空间。

四、WQX开发板课程相关
        1、WS2812、DS18B20、LCD1602等 需要短暂延迟的代码 需要增加延迟_nop_();的数量

        2、ADC的寄存器不一样 需要仔细修改,STC15W是内置参考电压。STC16F是ADC_VRef+做参考电压。没有P1.2,ADC脚是P5.4。如果是实时测量ADC,关闭电源会严重影响采集结果。

        3、IIC 函数  每次时钟上升沿之前 加一句 IIC_Delay();延迟。

        4、STC16F单片机的PWM的寄存器,和STC8H8K的PWM寄存器兼容。但是和STC15W的PWM寄存器完全不同。需要全部重新改写。

网友AF:
这玩意貌似还是8051内核的。。。。

网友AG(2021-03-08):
STC16F40K128,网上有卖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T:
STC哪款型号是16位,发上PDF上来大家了解了解

STC16F40K128

网友AH:
这样一来国内芯片市场又可以购入了

网友Z:
听说主频有限。

网友AI:
好用是好用,感觉可能贵吧

网友AJ:
期待吧,毕竟国产的

网友AK(2021-05-06):
引用 网友S:
刚刚才学会STC8,听说会有stc16很高兴,就不知STM32是否是国产的,如果不是国产的就很担心,如果有一天厂家 ...

有一些人在搞单片机中文编程系统,用了一下,勉强可以,想法不错,但是真正的大佬们已经雯诚的跪在了外国人的脚下了,看不上中文也不稀罕中文,也没有人愿意投入,所以10年内应该中文单片机编程不会成啥气候。

网友AL:
无论怎么试图诋毁STC宏晶MCU~我个人始终支持国产单片机!我相信就你们那一小撮人无法改变宏晶公司的发展!

网友AM:
引用 网友AE:
这就是STC16F40K的核心板。

声明: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如有错误自行纠正。

  4、带参函数赋值时,不支持+-*/ 符号,例如 OLED_Write_Reg(0xb0+PAGE);   改成OLED_Write_Reg(0xb0|PAGE); 即可。加号改成 按位或

不会吧?加法用按位或?那OLED_Write_Reg(3+5)改成OLED_Write_Reg(3|5);或者OLED_Write_Reg(4+4)和OLED_Write_Reg(4|4);   结果都不一样到了啊。

就算加法用按位或那乘除减呢?

网友AN:
引用 网友H:
64位都有了,直接上64位

64位99%都是BGA封装的,GHz级主频。

网友AO:
16位,不知道性能可以到哪里,能否有像STM32的DMA

网友AP:
引用 网友A:
STM32我学习一个月,我就放弃了,我感觉有51单片机就够了,会51单片机很快就可以过度到STC15然后到STC8,  ...

怎么可能。我用STM32可以一次声明几千个变量数组处理大量数据,51是不可能的

网友AQ:
C8051F系列不香么,310 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