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编码器控制步进电机停止

楼主(2020-04-18):
我是想通过计算出来的太阳角度控制步进电机旋转同样的角度,一旦两者度数相差2度以上,步进电机就旋转相差的度数然后停止,步进电机旋转的角度通过增量式编码器来计算,编码器暂时用按键代替,步进电机停止后把编码器的脉冲数停止。现在的问题是仿真时电机会启动但是停不下来,有大佬可以指教一下错在哪里吗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0 = P3^2;
sbit B1 = P3^3;
//编码器
uchar   angle[3];          //储存角度
uchar   c = 10;            //方位电机旋转的角度
uchar   d;                 //高度电机的角度
uint    b,b1;               //编码器脉冲数
void Out_Init(void)//外部中断初始化
{
EX0 = 1;  //开外部中断0
    EX1 = 1;  //开外部中断1
        IT0 = 1;  //负边沿触发
    IT1 = 1;//负边沿触发
        EA = 1;          //开总中断
}
/*外部中断0,方位编码器脉冲加1*/
void Out_Int0(void) interrupt 0
{
   if(B0 == 1)
    b++;
}
/*外部中断1,高度编码器脉冲加1*/
void Out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B1 == 1)
  b1++;
}
/*视日轨迹追踪*/
void trackgo()
{
    uchar h,f;
    uchar w,z;
    anglecalculate(); //计算太阳角度
    f=angle[1];//得到方位角
    w=f-c;//将方位角与电机旋转角度对比
    c = c+b*0.3;//方位电机旋转的角度
    if(w>2)
     {
  fw = 1;// 方位电机启动
  zeng = 1; //方位电机正转
     }
    else
     {
   b = 0;//脉冲数清零
   fw = 0;//方位电机停止
   zeng = 0;//正转标志清零
   h = angle[0];//获得高度角
   z = h-d;差值计算
   d = d+b1*0.3;//高度电机旋转的角度
    if(z>2)
    {
      gd = 1;//高度电机启动
      zeng = 1;//高度电机正转
     }
   else
   {
     b1 = 0;//高度编码器脉冲数清零
     gd = 0;//高度电机停止
     zeng = 0;//正转标志清零
}
      }
}
//*****************************************************
//函数:void main()
//功能:主函数,初始化
//*****************************************************
void main()
{
    uchar time_30s=0;
    uint getdata;
    float temp;
        uint temp1;
        time_500ms = 0;
        flag_js = 0;
    timer_init();
    Out_Init();
    delay_ms(50);
    LIGHT_DETECTION=read2543(0x20);
        while(1)
        {
    if(time_500ms == 50)
     {
        time_30s++;

       if(time_30s==6)//3s判定一次方位
        {
          time_30s=0;
          getdata=read2543(0x20);
          getdata=read2543(0x20);
          getdata=read2543(0x20);
          temp=(float)getdata/4095;//通过tlc5243进行AD转换
          temp1 = temp*500;//保留两位小数
        LIGHT_DETECTION=temp1;//光照强度
        if(LIGHT_DETECTION<300&&LIGHT_DETECTION>100)
         {
          trackgo();
          }
       }
   }
}
}

程序加仿真图

网友A:
你的U18控制的步进电机是由U2-INPUT输入的数据控制,只要你INPUT不输入,U18控制的步进电机就不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18控制的步进电机是由U2-INPUT输入的数据控制,只要你INPUT不输入,U18控制的步进电机就不会转。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我现在的问题时电机启动后不会停止,我是通过编码器记录电机旋转的角度然后控制电机停止,但现在电机却停不下来,不清楚问题究竟在哪

网友B:
哇。兄弟你该好了嘛。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B:
朋友有仿真嘛

网友B:
朋友你修改好了嘛。能发送给我看下嘛。麻烦了。有偿也行。谢谢

网友C(2020-12-15):
把两个外部中断里的if判断语句删去即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