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定时器0(或定时器1)工作方式2产生周期为1s方波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0-04-1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sbit LED=P3^4;
unsigned int count=0;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也叫低8位初值自动重装方式,适用于作较精确的脉冲信号发生器,定时器工作方式2与定时器其它几种工作方式有所不同,定时器工作方式2将THx和TLx分开处理,初值存放在高8位THx中,计时或计数时只处理低8位TLx,则计时或计数最大值为2^8=256,即通过低8位TLx计时或计数达到256就溢出。当计时或计数溢出后,低8位TLx不需要重新赋初值,而是会自动将高8位THx中的初值赋给低8位TLx作为重新计时或计数初值。
   TH0=0x06;//0x06为十进制数6,作为定时器0工作方式2计时初始值,当计时溢出后,低8位TLx不需要重新赋初值,而是会自动将高8位THx中的初值赋给低8位TLx作为重新计时初值。
   TL0=0x06;//0x06为十进制数6,也就是从6开始计时。
   EA=1;//开启定时器总中断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0
   while(1);//固定循环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定时器0工作方式2中断函数
{
//以下省掉的两行代码就是表明了定时器工作方式2在计时或计数溢出后,低8位TLx不需要重新赋初值,而是会自动将高8位THx中的初值赋给低8位TLx作为重新计时或计数初值。
// TH0=0x06;
// TL0=0x06;
   count++;
   if(count==2000)//中断次数变量为2000次,表示0.5s时间到,也表示高电平或低电平各占用周期0.5s,即一个脉冲(高低电平)周期为1s,还可以表示高低电平(即一个脉冲)频率(计算工式:F=1/T,其中F单位为赫兹,即Hz,而T单位为秒,即s。)为1/1s=1Hz。
{
    LED=~LED;//LED点亮或熄灭
    coun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