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是什么单片机?特点是什么?和51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4-19):
我平时用51单片机,网上查资料的时候,经常有人用pic单片机,我就想知道pic和51有什么区别?

网友A:
pic的抗干扰强

网友B:
除了都是单片机,几乎没有相同的地方
要全说出来就是等于给你两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了,你可以自己找一下PIC16F887,这有中文数据手册,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PIC的特点就是抗干扰强,贵(都是8位单片机,PIC单片机单价20块以上的型号有很多)

网友C:
不同系列主要区别是芯片架构和体系不一样,比如51与PIC,寄存器不同,指令集也不同,所用的开发环境也不是一家的。
keil 不能给PIC单片机编程。
PIC有专用的编译软件,MPLAB和c语言编译软件picc
PIC单片机有更精简的指令集有33、35、58条指令(视单片机的级别而定),属精简指令集。

PIC单片机------品种齐全,应用领域广泛,片内资源也很丰富,也是很受欢迎的单片机。比51单片机多SPI通信模块、I2C通信模块、PWM模块、AD转换模块等片内资源。4个时钟周期执行一条指令,速度看似比51单片机快,事实上并非如此,PIC单片机最高时钟频率一般为8MHZ,而51单片机最高时钟频率可达到33MHZ 。速度上PIC单片机并不占优势,而抗干扰能力则也比51单片机略强。C语言编程方面对I/O的操作要比51麻烦。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pic就是贵,一般功能好像51也都能实现,pic速度还慢
请问,用pic的还有多少人?

网友D:
PIC 在低功耗上比51略好,多年前想过选PIC用于电池供电,经过网上文章分析,发现不占优势。还是TI的430牛,最后选了430。
手上有个电容电桥是PIC的产品,没研究过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pic就是贵,一般功能好像51也都能实现,pic速度还慢
请问,用pic的还有多少人?

学习和DIY大多是以STC为主,所以,在这的人基本都是8051
工业和恶劣环境(电子干扰强),基本是AVR,PIC和STM的天下,PIC的OTP系列在抗干扰方面很是强悍,比STC是强了很多倍还是强了那么一点点,那就不知道了,反正STC自己吹是很强大
用PIC的人不多,但量绝对大,它并不是像在马云家那种销量,人家一年就是几百万几百万的去供应商那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看来pic就是贵,一般功能好像51也都能实现,pic速度还慢
请问,用pic的还有多少人?

但凡用单片机的,基本不怎么在乎速度的,也是只有STC一天到晚的说自己快
PIC的18F系列最快也就64MHZ,它是4时钟指令,也就相当于STC的1T系列中16MHZ的单片机,而STC可以到30MHZ,也就差不多能比PIC快两倍,但这没有多大意义,8051用得最多的还是12MHZ的晶振
但PIC的单片机会把一些功能做得相对很好,比如这的低功耗单片机最低工作电流可以达到3.8uA,而STC工作电流基本是10mA左右
休眠电流更是低到13nA,而STC一般是500nA
像PIC有的型号会自带乘法器,十几年前就有这功能,而STC正在准备出这个功能
像LCD驱动,CAN总线,电容触摸引脚,这些在PIC的单片机上都能找到,而STC正在准备出这个功能
STC更适合学习和DIY,我基本上都是用STC8A系列
PIC更适合工业和生命安全系统,如果有人在电梯上用STC......那这人胆子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但凡用单片机的,基本不怎么在乎速度的,也是只有STC一天到晚的说自己快
PIC的18F系列最快也就64MHZ,它 ...

非常精辟。速度不重要,很多时候要降速,有时低功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