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串口通信一定会用到中断嘛?求解

楼主(2020-04-19):
请问stm32单片机使用串口时一定会用到中断服务函数吗?int main(void)
{
         u8 t=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while(1)
        {
                printf("t:%d\r\n",t);
                delay_ms(500);
                t++;
        }
}
printf("t:%d\r\n",t);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能够打印到串口嘛?

对于串口感觉不是很理解,希望大佬帮助!!!

网友A:
发送数据不用中断;接收数据最好用中断。

网友B:
STM32两种方式使用串口,一是通过重定向将串口与printf函数关联起来,重定义fputc
二是使用微库,即Keil中选择微库就可以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C:
printf("t:%d\r\n",t);这句是打印到串口,具体使用哪个串口打印要看你定义printf函数是定义的哪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