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6n137s隔离pwm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0-04-19):
用的stm32f103zet6,图一是原理图
图二是电机
电机驱动用的tb6612fng
程序下载完之后,电机不转动,也没有明显的异味,也没有发烫(可能是我只上电了十几秒),用手转动轮子会有阻力,正转反转都有阻力,阻力差不多大小,请问是我原理图中的电阻没匹配好吗?

楼主:
我刚刚在电机初始化函数里面加了几个延时函数后,电机能转动了,但转动几秒就停下来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在电机初始化函数里面加了几个延时函数后,电机能转动了,但转动几秒就停下来了,是不是延时时长设的不对了?解决了吗?祝你成功,加油!

网友B:
要加延时函数的 没有延时函数 上电后 过几秒就会停下来,再重新启动。

网友B:
要在程序里加入延时程序 没有延时程序 当然几秒就停下来了

网友C:
应该是延时问题导致的,理论上和光耦没关系的

楼主(2020-05-27):
引用 网友A:
在电机初始化函数里面加了几个延时函数后,电机能转动了,但转动几秒就停下来了,是不是延时时长设的不对了 ...

焊接的时候有个电阻出了问题,电源出了问题,不过现在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两个光耦输出高电平另外两个却是低电平,万用表测出除了输出引脚,其他引脚电平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