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内核,STC8G系列单片机,8脚带AD功能,每个IO口都独立内置4K上拉

楼主(2020-04-19):
曾经梦寐以求的单片机引脚少带AD功能的至少都是16脚的,现在终于盼望来了8脚带AD的51单片机前所未有,真是爱不释手啊。
单选投票, 共有 128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8脚带AD

8脚带AD

自带4K上拉电阻

自带4K上拉电阻

引脚图

引脚图

网友A:
说个搞笑的:在软件中下载程序时,stc8的主频为4000MHz!这个玩意比我的电脑cpu还厉害!

网友B:
楼主的调查太极端,要么爱不释手,要么没什么用,估计很多人无法选择,应该加一条比较折中一点的,比如:无所谓,了解一下,可能以后会用到,那么我就选这一条了。这个单片机有DAC,不知道是否好用?如果这个单片机的DAC好用,我肯定会考虑考虑是否会用。最近想做个小东西,只需要三个I/O口加一路DAC输出就够了。
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我已经买了STM32F051的最小系统板和两个芯片,目前正在慢慢烟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调查太极端,要么爱不释手,要么没什么用,估计很多人无法选择,应该加一条比较折中一点的,比如:无 ...

还可以,之前用的是STC8A系列的,STC8G是STC8A的升级型号,自带功能的使用比较方便啊,要求高精度的话要下大工夫。

网友C:
官网查了现在还处理送样阶段,暂时是买不到,申请样品也不好申请,条件多,还是先等着吧,有了这样就可以设计更小更方但的电压电流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可以,之前用的是STC8A系列的,STC8G是STC8A的升级型号,自带功能的使用比较方便啊,要求高精度的话要 ...

谢谢!其实只需要能输出1000Hz左右的正弦波就可以了,按我目前的状况,最佳方法是外置一片串行的DAC芯片,用51或者AVR编程不难实现,做这些东西不存在批量问题,用什么芯片都无所谓,用STM32F051是想借此机会熟悉一下STM32,后期我还要做一些波形发生电路。

网友D:
我觉得是这个程序然后代码调试,窗口问题

网友D:
最小系统有缺少模块

网友E:
现在的M0好像在各个方面有一定优势.

网友F(2020-06-23):
手电行业有福了

网友G(2020-07-27):
非常6的型号,以前用的15f104比较多

网友H:
现在m0内核的不是都很便宜了吗?

网友I(2020-10-29):
喜欢。 我可能会买一个玩。

网友J(2021-03-11):
搞得我都想买一个玩玩了

网友K(2021-08-20):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调查太极端,要么爱不释手,要么没什么用,估计很多人无法选择,应该加一条比较折中一点的,比如:无 ...

现在价格怎么样,相比STC。

网友L:
现在STC感觉价格太贵了,如果产品附加值不高,用不起

网友M:
STC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想当初玩的时候89c52RC

网友N(2021-11-03):
引用 网友A:
说个搞笑的:在软件中下载程序时,stc8的主频为4000MHz!这个玩意比我的电脑cpu还厉害!

不是40.00MHz,哈哈

网友O(2022-01-11):
引用 网友A:
说个搞笑的:在软件中下载程序时,stc8的主频为4000MHz!这个玩意比我的电脑cpu还厉害!

8位单片机主要用于控制各种电器设备,超过50Mhz就没有任何意义,你这样不如用32位或FPGA。

网友P(2025-10-27):
STC8G1K08A SOP8,带10位ADC、10位PWM(PCA),做小控制非常好用,也是我多年前梦寐以求的芯片,一出来我就大量用于各种小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