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无刷电机吧,两根电源线,转速非常高。

楼主:
早前买的,准备做微型台钻用,12-24V转速非常高,由于电机转的方向不对没用上。

网友A(2020-04-19):
无刷电机,里面任意一相换一下就变换方向了。

网友B:
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去掉了有刷电机用来交替变换电磁场的换向电刷,故称之为无刷电机。从直观看很难确定,原先录音机电机是有刷的,也有电路板,为了稳定增加了稳压电路。从你的图片看又可以判定为无刷电机,它有6个绕组的接线柱,还请楼主自己判断吧。

网友C:
内置驱动的无刷电机,正负极接反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