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能同时给负载和单片机供电么?

楼主(2020-04-19):
我有个5V4A 的开关电源

想同时给负载和单片机一起供电

请问可行么
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A:
可以看以下题目
http://www.51hei.com/bbs/dpj-172950-1.html
3节锂电池如何同时给单片机和驱动电路模块供电呢?

网友B:
只要负载电流小于4A,开关电源 5V到单片机VCC间接LC滤波器基本就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可以,但是负载不能太大,最好再加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D:
可行,只需要把电源接上即可

网友E:
电压电流够是可以的,单片机那边最好加几个滤波电容,防止电压不稳定

网友F:
只要负载的功率未超过是可以的

网友G:
4A电流足以应付大多数的实验,应该没问题。

网友H:
可以。但首先看芯片VDD对纹波要求高不高,DC-DC电路做好低纹波输出预留焊盘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负载电流小于4A,开关电源 5V到单片机VCC间接LC滤波器基本就不会有影响。

请问这个10uh的电感用普通色环电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负载电流小于4A,开关电源 5V到单片机VCC间接LC滤波器基本就不会有影响。

请问这个电感和电容的大小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是负载不能太大,最好再加一个滤波电容

请问滤波电容加多大的比较好  是加在电源正负极之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但首先看芯片VDD对纹波要求高不高,DC-DC电路做好低纹波输出预留焊盘准备

请问滤波电容用多大的比较好
还有滤波电容是接在电源正负极之间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感和电容的大小是怎么选择的

10uH的电感用普通色环电感即可,电容不小于47uF,位置安排在电源入口附近,再在MCU的VCC端口就近接一个103~104的高频电容。

网友I:
如果你的负载和单片机板均为5V,则没问题

网友J:
这都几天了,还没有解决吗?
这年头到哪都是开关电源了,电脑USB供电,手机充电器,路由器电源,都是开关电源,现在还去搞个大大个变压器来整流了再给单片机供电的不多了
开关电源是有过流保护的,99%以上都有的,所以,只要是负载的电流不大于4A,完全可以给单片机供电
这滤波是模电基础,你多少要知道一点的呀
不知道你什么负载,所以不好说
单片机这边可以这样接:单独从电源接头那接两根电源线出来,这样可以减小负载大电流对单片机电源的影响
滤波电容:100uF+104+102,按顺序来,电源先到大电容然后是104,102最靠近单片机的VCC,这是开关电源,不需要像其它电路那样把104放在VCC旁边,放102更好
滤波电感什么的不需要,单片机不是音响电路,一个滤波电感用处不大
别人说再多也没有用,而且,大多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告诉你的,我也一样,有时候也会有错误的地方,你自己去试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都几天了,还没有解决吗?
这年头到哪都是开关电源了,电脑USB供电,手机充电器,路由器电源,都是开关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