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显示编译那里出错?

楼主(2020-04-19):
编译问题

..\LCD12864.C(129): warning C209: '_write_cmd':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LCD12864.C(131): warning C209: '_write_cmd':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LCD12864.C(133): warning C209: '_write_cmd':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LCD12864.C(135): warning C209: '_write_cmd':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LCD12864.C(155): warning C209: '_write_cmd': too few actual parameters

程序

  1. #include <reg52.h>
  2. #include <intrins.h>

  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LCD12864  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4;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6;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M_RST =  P2^7;

uchar code dis0[]="  显示系统  ";
uchar code dis1[]="1.输入      ";
uchar code dis2[]="2.密码输入:  ";

void delay(int ms)         //延时x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delayNOP()  //延时4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检查LCD忙状态                                                    */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LCD_data&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write_cmd(0x36);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
        delay(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显示主程序                                            */
/*                                                       */
/*********************************************************/
void display_all()
{

    uchar i;

          lcd_pos(0,0);             //第一行显示数字0~9
          i = 0;
      while(dis0[i] != '\0')
       {
         lcd_wdat(dis0[i]);      //显示字母
         i++;
       }

      lcd_pos(1,0);             //第二行显示字母
          i = 0;
      while(dis1[i] != '\0')
       {
         lcd_wdat(dis1[i]);      //显示字母
         i++;
       }

           lcd_pos(2,0);             //第三行显示文字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
         i++;
       }

}

/*********************************************************/
/* 特定字符显示主程序          */
/*
0="  系统    ";
1="1.输入....    ";
2="2.登记....      ";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
{

      uchar i;
          lcd_pos(a,b);             //第一行显示数字0~9
          i = 0;
          switch(c)
          {
               case 0:
                while(dis0[i] != '\0')
              {
                lcd_wdat(dis0[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1:
               while(dis1[i] != '\0')
              {
                lcd_wdat(dis1[i]);      //显示字母
                i++;
              }
                          break;

                         case 2: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母
                i++;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一般字符显示主程序                                    */
/*                                                       */
/*p:内容                                                 */
/*********************************************************/
void display2(uchar a,uchar b,uchar *p,uchar num)
{

      uchar i;
          lcd_pos(a,b);             //第一行显示数字0~9
      for(i=0;i<num;i++)
          lcd_wdat(p[i]);      //显示字母

}

/********************
清除某一行
*********************/
void display_clear_line(uchar a)
{
   uchar i;
   lcd_pos(a,0);
   for(i=0;i<16;i++)
     lcd_wdat(' ');
}

谢谢指教!

网友A:
缺少3个函数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e)
void lcd_pos(unsigned char a,b)

网友B:
他的意思是你入口参数少了,你点开那个C文件进去看看具体函数声明的地方,看看是哪几个参数。一般都有注释告诉你是哪些参数,还有代码例句的

网友C:
程序少了lcd_wdat()这个函数,除非你没有贴出来

楼主:
谢谢!
#include  “LCD12864.h”

丢了
LCD12864.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