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做用430f149超声波模块hc sr04,显示一直为0,求大神帮忙看下代码

楼主(2020-04-19):
液晶显示没有问题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cry16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NUM 11
unsigned int new_cap=0;
unsigned int old_cap=0;
long diff[NUM];                            //测量值
int index=0;                              //测量次数
int N1;                                   //溢出次数
long data;
unsigned char dN[5];
void InitCsb()
{
  P3DIR|=BIT5;                           //P34输出
  P3OUT&=~BIT5;
  P3OUT|=BIT5;
  delay_us(20);                          //20usTTL 启动超声波
  P3OUT&=~BIT5;
}
void disp(long datas)
{
dN[0]=datas%10;
dN[1]=datas/10%10;
dN[2]=(datas/100)%10;
dN[3]=datas/1000;
}
void main( void )
{
    int k;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TACTL |= TASSEL_2 + ID_3;
     P1SEL|=BIT5;                             //TA0 检测输入信号
     CCTL0=CM_3+SCS+CCIS_0+CAP+CCIE;          //上升沿下降沿都捕获+同步捕获+CCIS0(TA0)+捕获模式+中断使能
     TACTL=TASSEL_2+MC_2+TAIE;                //SMCLK+连续模式+中断允许
                                        //打开全局中断
    _EINT();

    LcdReset();
    InitCsb();
    P3DIR|=BIT5;                            //P35输入
    P3OUT|=BIT5;
    delay_ms(1);                             //等待内部模块响应
    DispStr(0,0,"the distance is:");
    //循环读数显示
    while(1)
    {
    if(index==0)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
  data=0;
  for(k=1;k<NUM-1;k++)                   //舍去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data+=diff[k];
  data=data/9*170;
  }
  disp(data);
  Disp1Char(4,1,dN[3]+0x30);
  Disp1Char(5,1,dN[2]+0x30);
  Disp1Char(6,1,0x2e);
  Disp1Char(7,1,dN[1]+0x30);
  Disp1Char(8,1,dN[0]+0x30);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new_cap=TACCR0;
diff[index]=65536*N1+new_cap-old_cap;
index++;
if(index==NUM)
   index=0;
old_cap=new_cap;
  N1=0;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定时器A中断
{
  if(TAIV==10)
    N1++;                                   //溢出加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