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自行车测速算法问题

楼主(2020-04-19):
51单片机自行车测速,我想的是自行车转一圈测一下速,车轮半径30cm大佬看看下面程序对不对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霍尔传感器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0;
        TH0=0x3c;
        TL0=0xb0;
                cnt++;
        if(count==1)
        {
                EX0=0; //关闭外部中单0

                Velocity=2*3*3.14*100/(cnt*50)*3.6;//计算转速(半径3cm)
                 Z=0;//圈数清零
                                cnt=0;
                            count=0;
                TH0=0x3c;//重新赋值
                TL0=0xb0;
                EX0=1;//开启中断
        }
}

网友A: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那个判断错了吧?应该是 if(cnt==1)?

网友B:
用不着一圈中断算一次,改为中断里光计圈数,5圈算一次再显示,减轻CPU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