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点亮220灯泡,输出端那些Nc,No,com端如何连接?

楼主(2020-04-19):
各位大佬,我今天刚到手一个5v的继电器模块,想用它来控制220灯泡的亮灭我把DC+接的单片机vcc,DC-接的GND,in1接的是P3.0的IO口
输出端那些Nc,No,com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和灯泡连接了,折腾好久了
望大佬指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NO 就是常开,com就是公共端,接这2个就可以了。

网友B:
NO是常开(NORMAL OPEN),就是通常即未通电状态下,是断开的,通电后在电磁线圈的作用下(吸合)处于闭合状态。
NC是常闭(NORMAL CLOSE),就是通常即未通电状态下,是闭合的,通电后在电磁线圈的作用下(吸合)处于断开状态。

设备的火线接继电器的常开端(NO),电源线接继电器的公共端(COM);
不通电情况下,公共端(COM)和常闭端(NC)是连接的;
通电时,公共端(COM)和常闭端(NC)断开,公共端(COM)和常开端(NO)连接,设备正常工作。

看你想怎么控制,通常是脚1接NO,脚2接COM,单片机工作状态时可以控制灯泡亮和灭。
也可以是脚1接NC,脚2接COM,单片机工作状态时可以控制灯泡灭和亮。

网友C:
COM是公共端,接火线;NC是常闭,一般控制不接,NO是常开,接负载比如灯泡,另一个零线接灯泡零线。

网友C:
电子小白玩220V千万注意安全!!!

网友D:
假设你控制的是L线通断。那么,L线接到继电器COM端,继电器NO接到灯座一个引脚,灯座另一个引脚接你的N线,然后给你L和N通上220V,最后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即可。
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E:
com是公共端 接负载  火线接常开端

网友F:
灯泡一端接220火线,灯泡另一端接继电器常开触点,继电器公共端接220中线。

网友G:
火线-->COM-->NO-->灯-->零线。
强电危险,不懂请勿操作!!!!!!!
建议用弱电代替。

网友H:
com是公共端,NO是常开,NC是常闭。
com和NO,NC是串联在灯泡回路里面,相当于一个开关。
根据自己的选择,连线可以用COM和nc,或者com和NO

网友I:
com接220V的火线入,NO接火线的出至灯泡的一端,灯泡的另端220V的零线就行了

网友J:
NC常闭端,就是继电器不通电,这个端和COM公共端是连通的,触点是闭合的。
通电后,这端和COM端是断开的。

NO常开端,就是继电器不通电,这端和COM端是断开的,不连通。----通电后工作,和COM端是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小白玩220V千万注意安全!!!

兄弟,我昨天在家里弄这玩意着了两次火还炸了一次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是常开(NORMAL OPEN),就是通常即未通电状态百下,是断开的,通电后在电磁线圈的作用下(吸合)处于闭 ...

图很棒,谢谢兄弟

网友K:
要想继电器吸合时点亮灯泡,那就将灯泡一端接220V/AC(220V/AC总共有三个端子,一个火线,一个零线,一个保护地线)的零线,灯泡的另一端接继电器的NO(常开的意思),然后把继电器的COM(动触点的意思),接到220V/AC的火线,地线不管它。这样,当继电器吸合的时候灯泡就亮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