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像这种情况怎么改比较合适,电路已经焊好了不想大改。

楼主(2020-04-19):
我想腾出RXD,TXD口来接蓝牙模块

这是全部的原理图

这是全部的原理图

网友A:
就拆了两个按键,把那拆下来的按键接到P0的空余口,也不算大改吧,或者是用模拟串口的方式与蓝牙进行通讯。

网友A:
不改已焊好的电路可以采用模拟串口与蓝牙通信,改电路就拆两个按键。

网友B:
画得不错么,还空着好几个口呢

网友C:
S2、S3已占用P3.0、P3.1,最好能改到闲余端口,实在不想改就只能采用端口复用的方法解决。软件模拟串口太占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