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循迹小车完整资料 包括注释详细的程序和硬件设计

楼主:
资料大家看吧!截图截得不全。

/***************************************************/
/*                                        寻迹小车 FollowMe 项目                                                                 */
/*          —— 主控程序轨迹控制模块                                                                 */
/*              之程序部分                                                                                            */
/*                                            20060905                           */
/*              By DingQi                          */
/***************************************************/
// 注:以下文档的 TAB 为 2 个字符!

/*------------------------------------------------------------------------
此程序为"寻迹小车FollowMe"项目中单板控制模式的走轨迹控制部分,附带相关调试功能。
要实现:

        1)接收各种调试命令,并解析;
        2)通过串口反馈所需的调试信息;
        3)获取轨迹采样部分处理后的信息,产生对策,发给电机驱动部分实施。

        根据上述要实现的功能,通讯部分归此模块管理。

        第一步先将原来的电机驱动功能整合到一个MCU中,将原来的通讯功能从电机驱动模块中分解出来。

目前的电机控制由串口实现,通讯协议定义如下:
1、帧格式:
        帧头(2字节)  帧长(1字节) 命令字(1字节) 数据区(N字节)校验和(1字节)

其中:
        帧头 —— 0x55  0xAA
        帧长 ——  命令字 + 数据区的长度
        命令字 ——         0x01 :电机转动控制参数,开环模式,电机的PWM值、转动持续脉冲数;
                                                   0x02 :电机转动控制参数,闭环模式,电机的转速、转动持续脉冲数;
                                                         0x03 :电机工作参数,PWM频率、PID参数
        数据区 —— 命令01:电机1数据(2字节PWM值,2字节转动持续脉冲数)电机2数据(2字节PWM值,2字节转动持续脉冲数),共 8字节;
                                                命令02:电机1数据(2字节转速值,2字节转动持续脉冲数)电机2数据(2字节转速值,2字节转动持续脉冲数),共 8字节;
                                                命令03:2字节PWM频率,2字节比例系数,2字节积分系数,2字节微分系数,2字节PID系数的分母, 共10字节,两个电机驱动器相同;
        校验和 —— 从命令字开始到数据区结束所有字节的算术和的反码,取低字节。

上述数据中,PWM值,速度值、PWM频率、PID系数等定义如下:
        PWM值 ——         2字节有符号数,正对应正转,负对应反转,数值为占空比的百分数,
                                                取值范围:- 1000 ——  +1000, 对应 0.1% ~ 100%;1001为电机“惰行”,1002为“刹车”;

        转动持续脉冲数 ——  2字节无符号数,0 表示连续转动;

        转速值 —— 2字节有符号数,正对应正转,负对应反转,单位为:0.1转/每分钟;
                                                取值范围:- 10000~ +10000,10001为电机“惰行”,10002为“刹车”;

        PWM频率 —— 2字节整数,单位Hz,取值范围:200 – 2000;

        PID系数 —— 均为 2字节无符号数;
        PID系数分母 ——  2字节无符号数,为避免使用浮点数而增加了此参数,实际作用的PID系数为上述值除此值;
                                                                        如:比例系数为190 ,PID分母为200,实际比例系数为0.95。

以上所有2字节的数据均为先低后高。
暂时不设计应答帧,因为一帧命令包含了两个电机的驱动数据。

通讯数据格式为:19200  8  N  1。
此时,一帧数据约占 7ms。

为了调试,添加转速读取命令 0x04 ,原来的读转速命令是分开实现的:
        0x55  0xAA  0x02(帧长) 0x04 (读转速命令)  电机序号(1字节)校验和(1字节)

        对应的返回帧为:
        0xAA 0x55  0x04(帧长) 0x84 (转速值返回) 电机序号(1字节)转速(2字节)校验和(1字节)

因为合并到一个MCU中了,所以对应将协议改为:
        0x55  0xAA  0x01(帧长) 0x04 (读转速命令) 校验和(1字节)

        对应的返回帧为:
        0xAA 0x55  0x05(帧长) 0x84 (转速值返回) 电机1转速(2字节)电机2转速(2字节)校验和(1字节)

因为集成了走轨迹控制功能,所以要添加一个控制命令,使小车启动,进入到走轨迹状态或结束走轨迹的状态。
        走轨迹控制命令: 0x05 .   命令参数 ——  1 启动走轨迹, 2 ——  启动走直线 ,0 停止,
        命令帧为:
        0x55 0xAA 0x02 0x05 0x01 CS        ——  启动走轨迹命令
        0x55 0xAA 0x02 0x05 0x02 CS        ——  启动直线走命令
        0x55 0xAA 0x02 0x05 0x00 CS        ——  停止命令

为了调试方便,增加一个内存数据读取命令:
        内存数据读取命令:0x06
        命令帧为:
        0x55 0xAA 0x04 0x06 读数据低地址 读数据高地址 读数据长度 CS
        返回帧为:
        0x55 0xAA 帧长 0x86 读数据低地址 读数据高地址 读数据长度 数据N字节 CS

------------------------------------------------------------------------
        因为用双轮驱动的小车由于电机等驱动元素的差异,导致走直线成为问题,故在此尝试
用这两个简易的码盘来实现直线行走。

        因为码盘的分辨率太低,所以直接用脉冲计数方式控制似乎有些不够精确,所以考虑用
两路脉冲的触发时间差别来控制。
        实质上这是一种周期测量的变换,因为不能保证每个脉冲周期是真实的(即由于干扰会
导致某个周期变大或变小),所以用累计的方式消除之。

        具体的方式如下:
        设立两个 4 字节的计数器,2字节纪录PCA的溢出值,2字节纪录 PCA 的计时器值,这样
构成了一个对PCA计数脉冲(Fosc/2)的长整形计数器,可纪录约 388秒(2^32/11.0592M),
这个值一般可以应付大部分比赛项目中的需要。

        将这个时间计数器作为两个轮子采样脉冲(只取下降沿)的时标,根据两者的差值确定两轮
的驱动差。也就是要保证两个轮子对应脉冲到达的时间相同,这样,如果没有漏计或打滑,两
个轮子行走的距离应当是一样的,轨迹也应当是直线!

        这个控制也可以考虑使用PID控制,其控制的量为两个计数器的差值,定值为“0”。

------------------------------------------------------------------------*/

#pragma PR
#pragma OT(5,size)

#pragma Listinclude
#pragma code

#include <E:\dingqi\keilc51\inc\math.h>

#include <STC12C5410AD.h>                                /* STC12C5410AD 的头文件*/

#include <Port_Def.H>

#include <ComConst.H>

#include <LC_Const.H>

#include <LC_Var.H>

void init_SIO(unsigned char baud);                                                // 初始化串口
void rcvdata_proc(void);                                                                                        // 接收数据帧
void getCommandData(void);                                                                                // 从数据帧中取出命令数据
unsigned int calStopCntValue(unsigned int uiRun_Num,unsigned char No); // 根据命令中的行走脉冲数计算出停止点
char setMotorStat(int iRunValue);                                                        // 根据命令中的PWM值或转速设置电机状态
void followLineControl(void);                                                                        // 走轨迹控制
void straightRun(void);                                                                                                // 走直线控制

/******************************** 外部调用函数 *********************************/

// 以下函数为公共函数,需要在调用的模块中声明。

/********************************************/
/* 名称:init_LineCtrl_Hardware                                                        */
/* 用途:初始化串口等, 以保证相应硬件工作                */
/********************************************/

void init_LineCtrl_Hardware(void)
{
        //初始化串口
        init_SIO(B_19200);

        // 初始化相关中断
        IE = IE|EnUART_C;                                                                                // 允许 UART 中断
}

/********************************************/
/* 名称:init_LineCtrl_Var                                                                        */
/* 用途:初始化自身工作变量                                                                        */
/********************************************/

void init_LineCtrl_Var(void)
{
        unsigned char j;

        // 接收数据变量初始化
        gi_ucSavePtr=0;
        gi_ucGetPtr=0;

        gb_NewData = FALSE;
        gb_StartRcv = FALSE;
        gb_DataOK = FALSE;

        // 命令数据存放单元初始化
        for(j=0;j<2;j++)
        {
                ga_iPWM_Value[j] = FLOAT_PWM;
                ga_iRotateSpeed[j] = FLOAT_SPEED;

                ga_uiRotateNum[j] = 0;
        }

        g_uiPWM_Freq = INIT_PWM_FREQ;                                                        // 初始化时,将PWM的频率置为 200Hz

        gb_M1CalOutValue = TRUE;                                                                        // 上电计算一次输出,以保证电机的正常工作状态
        gb_M2CalOutValue = TRUE;                                                                        // 上电计算一次输出,以保证电机的正常工作状态

        // PID 控制初始化
        g_uiKp = DEFAULT_KP;                                                                                        // 加载默认系数
        g_uiTi = DEFAULT_TI;
        g_uiTd = DEFAULT_TD;
        g_uiPID_Ratio = DEFAULT_PID_RATIO;

        g_fKp = ((float)g_uiKp)/g_uiPID_Ratio;                        // 在此处计算好,减少每次 PID 的运算量
        g_fTi = ((float)g_uiTi)/g_uiPID_Ratio;
        g_fTd = ((float)g_uiTd)/g_uiPID_Ratio;

        gb_EnablePID = FALSE;                                                                                        // 禁止调速 PID 功能

        gb_StartLineFollow = FALSE;
        gb_StartStraightRun = FALSE;
        g_ucDownSampCnt = 0;                                                                                        // 初始化时将脉冲采样计数清为“0”

}

/********************************************/
/* 名称:lineCtrl_proc                                                                                        */
/* 用途:轨迹控制部分处理入口函数,根据带入        */
/*       的消息作相应处理。                                                                        */
/*入口参数:要处理的消息                                                                                */
/********************************************/

void lineCtrl_proc(unsigned char ucMessage)
{
        switch(ucMessage)
        {
                case NEW_RCV_DATA:
                {
                        rcvdata_proc();                                                                                        // 处理接收缓冲区数据

                        if(gb_DataOK)
                        {
                                gb_DataOK = FALSE;
                                getCommandData();                                                                        // 从数据帧中提取命令数据
                        }
                        break;
                }

                case NEW_SAMP_DATA:
                {
                        followLineControl();
                        break;
                }

                case         SAMPLE_DOWN_PULS:
                {
                        straightRun();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模块自用函数 *******************************/

// 以下函数只由模块自身使用,别的模块不用声明。

/********************************************/
/* 名称:init_SIO                                                                                                    */
/* 用途:初始化串口,                                                                                                 */
/* 参数: 波特率 , 模式固定为:1                                                         */
/*                 1 START 8 DATA 1 STOP                                                                 */
/********************************************/

void init_SIO(unsigned char baud)
{
        // 波特率表
        unsigned char        code        TH_Baud[5]={B4800_C,B9600_C,B19200_C,B38400_C,B57600_C};

        AUXR = AUXR|SET_T1X12_C;
        TH1 = TH_Baud[baud];
        TL1 = TH_Baud[baud];
        TR1 = TRUE;

        SCON        =        UART_MODE1_C|EN_RCV_C;        // 8 位模式( MODE 1)
}

/********************************************/
/*名称:        rcvdata_proc                                                                                                */
/*用途: 检测接收缓冲区数据,                                                     */
/*说明:        如果收到正确的数据帧则建立标志                        */
/********************************************/

void rcvdata_proc(void)
{
        unsigned char i,j,k;

        if(gb_StartRcv == FALSE)
        {
                /*  检测帧头 0x55 0xAA LEN */

                i=(gi_ucGetPtr-2)&(MaxRcvByte_C-1);                // 指向0x55
                j=(gi_ucGetPtr-1)&(MaxRcvByte_C-1);                // 指向0xAA

                if((ga_ucRcvBuf[i]==0x55)&&(ga_ucRcvBuf[j]==0xAA))
                {
                        i=gi_ucGetPtr;

                        if(ga_ucRcvBuf[i]<= (MaxRcvByte_C-1));
                        {
                                //帧头正确,启动数据区接收
                                gb_StartRcv=TRUE;
                                gc_ucDataLen=ga_ucRcvBuf[i];
                                gi_ucStartPtr=(gi_ucGetPtr+1)&(MaxRcvByte_C-1);
                                gi_ucEndPtr= (gi_ucGetPtr + gc_ucDataLen+1)&(MaxRcvByte_C-1);
                        }
                }
                gi_ucGetPtr=(gi_ucGetPtr+1)&(MaxRcvByte_C-1);
        }
        else
        {
                //开始接收数据处理
                if(gi_ucGetPtr==gi_ucEndPtr)
                {
                        /* 数据帧接收完 */
                        gb_StartRcv=FALSE;

                        j=gi_ucStartPtr;
                        k= 0;
                        for(i=0;i<gc_ucDataLen;i++)
                        {
                                // 计算CS
                                k +=ga_ucRcvBuf[j];
                                j=(j+1)&(MaxRcvByte_C-1);
                        }

                        // 取校验和
                        k +=ga_ucRcvBuf[j];
                        if( k == 0xFF)
                        {
                                // 数据校验正确
                                gb_DataOK=TRUE;
                        }
                }
                gi_ucGetPtr=(gi_ucGetPtr+1)&(MaxRcvByte_C-1);
        }
}

/********************************************/
/*名称:        getCommandData                                                                                        */
/*用途: 从接收缓冲区中取出数据,                                                 */
/*说明:        建立对应标志,通知相应的处理                          */
/********************************************/

void getCommandData(void)
{
        union
        {
                unsigned int all;
                unsigned char b[2];
        }uitemp;

        union
        {
                int        all;
                unsigned char b[2];
        }itemp;

        unsigned char ucCommand,i,j,sum,n;
        unsigned char idata *ucI_Ptr;
        unsigned char xdata *ucX_Ptr;

        ucCommand = ga_ucRcvBuf[gi_ucStartPtr];                                // 取出数据帧中的命令字

        switch (ucCommand)
        {
                case PWM_MODE:
                {
                        // 处理PWM开环控制命令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 - 1);                        // 指向电机 1 数据区

                        for(j=0;j<2;j++)                                                                                                    // 循环 2 次完成两个电机的数据提取
                        {
                                itemp.b[1] = ga_ucRcvBuf[i];                                                                                // 注意,在C51中,整形等多字节数据在内存中是先高后低存放!
                                i =(i+1)&(MaxRcvByte_C-1);
                                itemp.b[0] = ga_ucRcvBuf[i];

                                if(itemp.all < (-1000))                                                                                                // PWM值合法性处理
                                {
                                        itemp.all = -1000;
                                }
                                if(itemp.all > 1002)
                                {
                                        itemp.all = 1000;
                                }
                                ga_iPWM_Value[j] = itemp.all;                                                                        // 得到 PWM 值

                                // 行走脉冲计数数据处理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a_uiRotateNum[j] = uitemp.all;                                                                                                    // 得到转动脉冲计数值

                                ga_uiStopCnt[j] = calStopCntValue(ga_uiRotateNum[j],j);        // 计算出停止计数值

                                ga_cMotorStat[j] = setMotorStat(ga_iPWM_Value[j]);                // 根据命令设置电机运转标志

                                i = (gi_ucStartPtr + 1+4)&(MaxRcvByte_C - 1);                                        // 指向电机 2 数据区
                        }

                        gb_EnablePID = FALSE;                                                                                                    // 收到PWM控制命令后,禁止 PID 控制

                        gb_M1CalOutValue =TRUE;                                                                                                    // 建立计算电机控制输出值标志,因为PWM数据变化
                        gb_M2CalOutValue =TRUE;

                        break;
                }

                case SPEED_MODE:
                {
                        // 处理转速闭环控制命令
                        i = (gi_ucStartPtr + 1 )&(MaxRcvByte_C-1);                                                        // 指向电机 1 数据区

                        for(j=0;j<2;j++)                                                                                                    // 循环 2 次完成两个电机的数据提取
                        {
                                itemp.b[1] = ga_ucRcvBuf[i];                                                                // 注意,在C51中,整形等多字节数据在内存中是先高后低存放!
                                i =(i+1)&(MaxRcvByte_C-1);
                                itemp.b[0] = ga_ucRcvBuf[i];

                                if(itemp.all < (-10000))                                                                                // 转速数据合法性处理
                                {
                                        itemp.all = -10000;
                                }
                                if(itemp.all > 10002)
                                {
                                        itemp.all = 10000;
                                }
                                ga_iRotateSpeed[j] = itemp.all;                                                                // 得到转速

                                // 行走脉冲数据处理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a_uiRotateNum[j] = uitemp.all;                                                                                                    // 得到转动脉冲计数值

                                ga_uiStopCnt[j] = calStopCntValue(ga_uiRotateNum[j],j);        // 计算出停止计数值

                                ga_cMotorStat[j] = setMotorStat(ga_iRotateSpeed[j]);                // 根据命令设置电机运转标志

                                i = (gi_ucStartPtr + 1 + 4)&(MaxRcvByte_C-1);                                                // 指向电机 2 数据区
                        }

                        if(gb_EnablePID)
                        {
                                // 已启动PID控制
                        }
                        else
                        {
                                // 启动 PID 控制
                                gb_EnablePID = TRUE;
                                gac_ucGetSpeedCnt[MOTOR1] = 3;                                                                // 电机 1 采集3次速度数据后才允许计算PID
                                gac_ucGetSpeedCnt[MOTOR2] = 3;                                                                // 电机 2 采集3次速度数据后才允许计算PID
                                ga_iPWM_Value[MOTOR1] = INI_PWM_VALUE;                                // 电机 1 输出PWM初值,启动电机
                                ga_iPWM_Value[MOTOR2] = INI_PWM_VALUE;                                // 电机 2 输出PWM初值,启动电机
                                gb_M1CalOutValue = TRUE;                                                                                        // 通知输出计算
                                gb_M2CalOutValue = TRUE;
                        }

                        break;
                }

                case SET_PARA:
                {
                        // 处理参数设置命令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注意,在C51中,整形等多字节数据在内存中是先高后低存放!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PWM_Freq = uitemp.all;
                        if(g_uiPWM_Freq <200)                                                // 数据合法性处理
                        {
                                g_uiPWM_Freq = 200;
                        }
                        if(g_uiPWM_Freq >2000)
                        {
                                g_uiPWM_Freq = 2000;
                        }
                        gb_M1CalOutValue =TRUE;                                        // 建立计算电机控制输出值标志,因为PWM的频率变了。
                        gb_M2CalOutValue =TRUE;

                        // 取 PID 参数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Kp = uitemp.all;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Ti = uitemp.all;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g_uiTd = uitemp.all;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if(uitemp.all >0)
                        {
                                g_uiPID_Ratio = uitemp.all;
                        }

                        g_fKp = ((float)g_uiKp)/g_uiPID_Ratio;                        // 在此处计算好,减少每次 PID 的运算量
                        g_fTi = ((float)g_uiTi)/g_uiPID_Ratio;
                        g_fTd = ((float)g_uiTd)/g_uiPID_Ratio;

                        break;
                }

                case READ_SPEED:
                {
                        // 读取转速命令处理
                        ga_ucTxdBuf[0] = 0xAA;
                        ga_ucTxdBuf[1] = 0x55;                                                // 帧头
                        ga_ucTxdBuf[2] = 0x05;                                                // 帧长
                        ga_ucTxdBuf[3] = 0x80+READ_SPEED;        // 返回命令
                        sum = ga_ucTxdBuf[3];
                        i=4;
                        for(j=0;j<2;j++)                                                                        // 循环 2 次,返回 2 个电机的转速
                        {
                                itemp.all = ga_iCurSpeed[j];
                                ga_ucTxdBuf[i] = itemp.b[1];                // 返回转速值,先低后高
                                sum += ga_ucTxdBuf[i];
                                i++;
                                ga_ucTxdBuf[i] = itemp.b[0];
                                sum += ga_ucTxdBuf[i];
                                i++;
                        }

                        ga_ucTxdBuf[i] = ~sum;                                                // 校验和

                        gc_ucTxdCnt = 9;                                                                        // 发送字节计数
                        gi_ucTxdPtr = 0;                                                                        // 发送指针
                        SBUF = ga_ucTxdBuf[0];                                                // 启动发送

                        break;
                }

                case FOLLOW_LINE_CTRL:
                {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switch (ga_ucRcvBuf[i])
                        {
                                case FOLLOW_LINE:
                                {
                                        break;
                                }

                                case STRAIGHT_RUN:
                                {
                                        gb_StartStraightRun =  TRUE;

                                        gc_uiPCA_OverCnt = 0;
                                        g_ucDownSampCnt = 0;

                                        //gb_EnSpeed_Hi_Low = TRUE;                                // 启动速度上下限控制

                                        g_iInit_PWM = INI_PWM_VALUE;                 // 启动电机
                                        ga_iPWM_Value[MOTOR1] = g_iInit_PWM;
                                        ga_cMotorStat[MOTOR1] = setMotorStat(ga_iPWM_Value[MOTOR1]);                // 设置电机运转标志
                                        ga_iPWM_Value[MOTOR2] = g_iInit_PWM;
                                        ga_cMotorStat[MOTOR2] = setMotorStat(ga_iPWM_Value[MOTOR2]);                // 设置电机运转标志

                                        m_iDiffPWM = 0;

                                        gb_M1CalOutValue =TRUE;                                        // 建立计算电机控制输出值标志,
                                        gb_M2CalOutValue =TRUE;

                                        m_iError_Int = 0;                                                                // 初始化PID计算数据
                                        m_iErrorOld = 0;

                                        break;
                                }

                                case STOP_RUN:
                                {
                                        ga_iPWM_Value[MOTOR1] = BRAKE_PWM;
                                        ga_cMotorStat[MOTOR1] = setMotorStat(ga_iPWM_Value[MOTOR1]);                // 设置电机运转标志
                                        ga_iPWM_Value[MOTOR2] = BRAKE_PWM;
                                        ga_cMotorStat[MOTOR2] = setMotorStat(ga_iPWM_Value[MOTOR2]);                // 设置电机运转标志

                                        gb_EnSpeed_Hi_Low = FALSE;
                                        gb_StartStraightRun = FALSE;
                                        gb_StartLineFollow = FALSE;

                                        gb_M1CalOutValue =TRUE;                                        // 建立计算电机控制输出值标志,
                                        gb_M2CalOutValue =TRUE;
                                        break;
                                }

                                default: break;
                        }

                        break;
                }

                case READ_MEMORY:
                {
                        // 读内存数据处理
                        i = (gi_ucStartPtr + 1)&(MaxRcvByte_C-1);
                        uitemp.b[1] = ga_ucRcvBuf[i];                                                                // 取读数据地址
                        i =(i+1)&(MaxRcvByte_C-1);
                        uitemp.b[0] = ga_ucRcvBuf[i];
                        i =(i+1)&(MaxRcvByte_C-1);
                        n = ga_ucRcvBuf[i];                                                                                                    // 取读数据长度
                        if(n>(MaxTxdByte_C - 4))
                        {
                                n = (MaxTxdByte_C - 4);                                                                                // 受发送缓冲区限制,减 4 个字节对应: 命令 地址 长度
                        }

                        ga_ucTxdBuf[0] = 0xAA;
                        ga_ucTxdBuf[1] = 0x55;                                                                                        // 帧头
                        ga_ucTxdBuf[2] = n + 4;                                                                                        // 帧长
                        ga_ucTxdBuf[3] = 0x80+READ_MEMORY;                                        // 返回命令
                        ga_ucTxdBuf[4] = uitemp.b[1];                                                                // 将要读数据的地址和长度返回
                        ga_ucTxdBuf[5] = uitemp.b[0];
                        ga_ucTxdBuf[6] = n;
                        sum = ga_ucTxdBuf[3]+ga_ucTxdBuf[4]+ga_ucTxdBuf[5]+ga_ucTxdBuf[6];

                        i = 7;                                                                                                    // 数据区起始指针

                        if(uitemp.b[0] == 0)
                        {
                                ucI_Ptr = uitemp.b[1];                                                                                // 如果高地址为 0 ,则读IDATA内容
                                for(j=0;j<n;j++)
                                {
                                        ga_ucTxdBuf[i] = *ucI_Ptr;
                                        i++;
                                        ucI_Ptr++;
                                }
                        }
                        else
                        {
                                ucX_Ptr = uitemp.b[1];                                                                                // 如果高地址不为“0”,则读XDATA内容,因为只有256字节的XDATA,所以只取低字节。
                                for(j=0;j<n;j++)
                                {
                                        ga_ucTxdBuf[i] = *ucX_Ptr;
                                        i++;
                                        ucX_Ptr++;
                                }
                        }

                        ga_ucTxdBuf[i] = ~sum;                                                // 校验和

                        gc_ucTxdCnt = i+1;                                                                // 发送字节计数
                        gi_ucTxdPtr = 0;                                                                        // 发送指针
                        SBUF = ga_ucTxdBuf[0];                                                // 启动发送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
/*名称:        calStopCntValue                                                                                        */
/*用途: 根据得到的行走脉冲数计算出停止点          */
/********************************************/

unsigned int calStopCntValue(unsigned int uiRun_Num,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int cnt1;

        if(uiRun_Num !=0)
        {
                cnt1 = gac_uiPulsCnt[No];
                while(cnt1 != gac_uiPulsCnt[No])
                {
                        cnt1 = gac_uiPulsCnt[No];                                                                        // 防护处理,避免正好在PCA中断时取数
                }

                cnt1 = cnt1 + uiRun_Num;                                                                                // 得到停止的判断点
        }
        else
        {
                cnt1 = 65535;                                                                                                    // g_uiRotateNum =0;设置为最大值,永不停止
        }

        return(cnt1);
}

/*********************************************/
/*名称:        setMotorStat                                                                                                 */
/*用途: 根据命令中的PWM值或转速值设置电机状态*/
/*********************************************/
char setMotorStat(int iRunValue)
{
        char stat;

        switch (iRunValue)
        {
                case 0:
                {
                        stat = IN_STOP;
                        break;
                }

                case FLOAT_PWM:
                {
                        stat = IN_STOP;
                        break;
                }

                case BRAKE_PWM:
                {
                        stat = IN_STOP;
                        break;
                }

                case FLOAT_SPEED:
                {
                        stat = IN_STOP;
                        break;
                }

                case BRAKE_SPEED:
                {
                        stat = IN_STOP;
                        break;
                }

                default:
                {
                        if(iRunValue >0)
                        {
                                stat = IN_FORWARD;
                        }
                        else
                        {
                                stat = IN_BACKWARD;
                        }
                        break;
                }
        }
        return(stat);
}

/*********************************************/
/*名称:        followLineControl                                                                                 */
/*用途: 根据采样输出值g_cSampleOut 控制寻迹         */
/*********************************************/

……………………

网友A(2021-09-07):
最近学校也在组织循迹小车的比赛,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