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读下单片机PID温度控制程序,看不懂

楼主(2020-04-19):
u8 err = 0,last_err = 0,err_add = 0,err_weifen = 0;
void Timer1Interrupt(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value1,cnt_10ms=0;
    TH1 = 0x3C;                                          //10ms
    TL1 = 0xB0;
        value1++;
        cnt_10ms = 0;
        if(tDisp < Set_Num)        //实际温度较低 升温
        {
                err = (Set_Num - tDisp)/10.0;         //误差
                err_add += err;                                         //累计误差
                err_weifen = err -         last_err;         //误差变化率
                last_err = err;                                         //更新误差
                PWM_SW = PID_P * err + PID_I * err_add + PID_D * err_weifen;
                if(PWM_SW == 1)PWM_SW = 2;
                Shengwen_IN1 = 1;
                Shengwen_IN2 = 0;
                Jiangwen_IN1 = 0;
                Jiangwen_IN2 = 0;
                PWM_JW = 0;
        }
        else if(tDisp > Set_Num)        //实际温度较高 降温
        {
                err = (tDisp - Set_Num)/10.0;         //误差
                err_add += err;                                         //累计误差
                err_weifen = err -         last_err;         //误差变化率
                last_err = err;                                         //更新误差
                PWM_JW = PID_P * err + PID_I * err_add + PID_D * err_weifen;
                if(PWM_JW == 1)PWM_JW = 2;
                Shengwen_IN1 = 0;
                Shengwen_IN2 = 0;
                Jiangwen_IN1 = 1;
                Jiangwen_IN2 = 0;
                PWM_SW = 0;
        }
        else
        {
                PWM_SW = 0;
                PWM_JW = 0;
        }
        if(value1<PWM_SW)
        {
                ENSW = 1;
        }
        else
        {
                ENSW = 0;
        }
        if(value1<PWM_JW)   //
        {
                ENJW = 1;
        }
        else
        {
                ENJW = 0;
        }
        if(value1>10)
        {
                value1 = 0;
        }
}

楼主:
有人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这个是个复杂的问题,最好自己还是先学下理论。如果可以自己写更好,不能就调用别人写好的